JDY-40无线串口透传8个模块开关量发送,一个模块带单片机接收可以吗?

楼主(2019-08-14):
JDY-40无线串口透传8个模块开关量发送,一个模块带单片机接收可以吗?
8个模块分别用按钮点击发送,  一个模块带单片机接收8个模块,分辨出哪个模块1-8的按了按钮,这样做一个抢答系统可以吗?

网友A:
没有看的太明白,你发送开关量,8个不能都一样吧,一样怎么分辨,必须每个发送的东西都有点协议区别,才能分辨出吧

网友B:
1、八路抢答器按键端,采用JDY-40发射
2、一个接收端,采用JDY-40接收
3、JDY-40发射端设置成广播模式
4、接收后,根据制定的协议,显示出相应的抢答编号

网友C:
可以的,加个单片机改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