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AES和MD5的加密算法C语言程序

楼主:
以前给汽车开发ECU软件,他们安全算法要求使用MD5和AES128算法,搞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搞定,给大家分享一下两种算法的源码,AES是VS的工程,MD5是Qt上我做测试的工程,可以用在软件加密和解密上的,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一下。
说明一下:MD5算法是不可逆的加密算法,AES128是对称算法,就是说可以用KEY值加密,也可以用KEY值解密。

AES128算法 MD5QT工程.7z

网友A(2019-08-15):
没太明白 可以再详细一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 可以再详细一些吗

比如MD5算法,代码中有个函数是MD5CalculateDigest(unsigned char *digest, unsigned char *src, unsigned int len)
src是你要加密的数据,digest是加密后的数据,len是数据长度

AES是完整的工程,直接可以使用,里面有AES的五种模式,我只用过ECB模式的,算是常用的一种模式,别的也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