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要模块化吗?

楼主(2019-08-15):
最近在学习某个单片机板子,越到后面程序越复杂,前面学的子程序都快忘了。

网友A:
可以啊,简单的程序没必要,但是你如果模块很多,或者你想用以前的一个功能模块,就需要把每个功能模块都总结一下了,把每个功能模块都规划为一个.c和一个.h,后续用的时候直接调用头文件多舒服。

网友B:
我觉得模块化是要的,毕竟编程这方面讲究低耦合高内聚,尽量在开始的时候就强调模块化的重要性可以在以后更复杂的程序中起到很大的帮助。

网友C:
以前自己学51的时候都是一大串各种外设的初始化代码全给装main函数里面,后来学习了正点原子STM32的视频,他给各种外设都进行了模块化,清晰易懂,感觉打开了写51程序的新大门

网友D:
C程序的要求有一条就是低耦合,高内聚

网友E:
模块化就是快,一个模块一个C文件一个H文件,调用方便

网友F:
能模块化最好,用起来快且便于理解

网友G:
模块化之后可以直接调用函数功能,很方便的。

网友H:
简单的工程是不需要的,但当你做一个大一点的项目时就需要了,将一些常用的传感器等硬件模块化也有利于以后的移植,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I:
代码少的话不需要,代码越来越多时,框架及模块化是必不可少的,维护起来方便太多。

网友J:
程序不重要,关键是你要掌握原理与程序的思路。

网友K:
建议扔掉某个开发板,自己用最小系统开始学。我十二年前买的某十天学会单片机的开发板,结果听其课程他自己都讲不明白,让我就更糊涂了。六年前买的某中开发板,倒是没有某十天讲的糊涂,但是仍然看了几年没有入门。

最后,几块钱一块买了几块最小系统,想用1602就搭1602,用ADC就搭ADC。现在总算能够看懂些别人写的程序了。

教程要多看几家的,挑自己能接受的看,每个人写程序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思路,所以,同样用一个IO输出高低电平也会有几种不同的写法,有些简洁,直达目的,有些为了自己的套路非要加一些语句在里边,新手很难接受。延时程序等那更是有N多写法,多看就会多得。

网友L:
模块化是后面必须的,不可能开发一个东西还要几个月,模块化以后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

网友M:
可以啊,简单的程序没必要,但是你如果模块很多,或者你想用以前的一个功能模块

网友N:
一个程序比较大的时候,模块化是必须的。可以避免主程序的逻辑错误。

网友O:
要多复习学过的东西

网友P:
如果是C语言的,必须模块化,所有函数封装成输入输出函数。

网友Q:
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模块化的思想都是必要的.

另外强烈赞同12楼的观点...

网友R:
可以模块化最好是能51  和32 兼容的那种模块  以后用到非常方便

网友S:
模块化一定要注意解耦,在C语言中这一点不太明显,但至少应该明确头文件之间的关系。试着把头文件之间的依赖关系降到最低,最好可以分层,下层依赖上层而上层不应该依赖下层。说得有点抽象,在项目中自己体会吧。

网友T:
模块化方便单个模块功能调试、升级

网友U:
模块化设计易于硬件电路修改和软件函数调用

网友V:
模块化是必须的,每个功能模块都规划为一个.c和一个.h,成为针对(设备、通讯方式等)硬件对应的“专有驱动”,就像硬件模块一样积木化。当然只是LED跑马灯就没必要找麻烦了。

网友W:
程序不重要,关键是你要掌握原理与程序的思路和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