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关于LED灯板上的一个恒流芯片GX555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们关于LED灯板上的一个恒流芯片GX555,找不到它的资料,那个宝也没的卖,各位大佬有了解的吗?或者有什么替代品。谢谢

芯片型号:GX555

芯片型号:GX555

网友A(2019-08-15):
我,我图片中的LED方向画反了!>o<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厂家定制丝网印刷的型号,网上查不到,你可以百度24v恒流IC,可以找到相近的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厂家定制丝网印刷的型号,网上查不到,你可以百度24v恒流IC,可以找到相近的型号

谢谢,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