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水卡充值扣费系统 RC522+S50卡源程序

楼主(2019-08-15):
本设计包括两个终端,包括负责水卡充值(可选择金额)的充值终端和每次刷卡扣费两元的付费终端。制作成品时建议两个终端做在一块板子上,用跳帽切换两个51单片机的电源。

主控芯片51单片机
射频模块RC522
射频卡M1卡S50
以下是付费终端的程序,其他详见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intrins.h>         //函数处理头文件
#include<string.h>          //字符串处理头文件
#include<stdio.h>           // 输入输出函数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data2[4]  = {0x00,0x00,0x00,0x00};//存值减值金额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密码
unsigned char TYPE_DATA[2];                                              //类型
unsigned char ID_DATA[4];                                                //ID地址
unsigned char value_DATA[4];                                             //卡里面的值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卡号
unsigned char code dis0[] = {"S50"};
unsigned char code dis1[] = {"S70"};
unsigned char code dis2[] = {"X"};
unsigned char code dis3[] = {"44"};
unsigned char code dis4[] = {"ID:"};
unsigned char code dis5[] = {"RMB:"};
unsigned char code dis6[] =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int tt=0,a=2,b,falg_pro;                                    //falg_pro声音提示标志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
     InitializeSystem( );                 //初始化
     PcdReset();                                //复位RC522
     PcdAntennaOff();                     //关闭天线
     PcdAntennaOn();                      //开启天线
           data2[1]=a/256;
                 data2[0]=a%256;
     while ( 1 )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 //返回卡片类型#define PICC_REQIDL 0x26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
                                 if(status!= MI_OK)         //读不到卡,显示清0;
                                 {
                                                TYPE_DATA[0]=0;
                                                TYPE_DATA[1]=0;
                                                ID_DATA[0]=0;
                                                ID_DATA[1]=0;
                                                ID_DATA[2]=0;
                                                ID_DATA[3]=0;
                                                value_DATA[0]=0;
                                                value_DATA[1]=0;
                                                value_DATA[2]=0;
                                                value_DATA[3]=0;
                                                falg_pro=0;
                                                b=0;
                                 }
         if (status == MI_OK)
         {
                                                 TYPE_DATA[0]=g_ucTempbuf[0];
                                                 TYPE_DATA[1]=g_ucTempbuf[1];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       //防冲撞 ,返回卡片ID号 4字节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    //选定卡片  ,输入卡片ID号
                                         if (status == MI_OK)
                                         {
                                                                     if(falg_pro==0)//声音提示标志
                                                                                 {
                                                                                         falg_pro=1;
                                                                                         pro();
                                                                                 }
                                                                         ID_DATA[0]=g_ucTempbuf[0];
                                                                         ID_DATA[1]=g_ucTempbuf[1];
                                                                         ID_DATA[2]=g_ucTempbuf[2];
                                                                         ID_DATA[3]=g_ucTempbuf[3];
                                                                         init_k();//初始化卡
                                                                         writek();//写卡
                                                                   readk();

                                         }
                         }
                 }
                        LCD1206();//显示处理
                        PcdHalt();//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fmq=0;             //fmp喇叭
         fmq=1;
         lcd_init();                                // 初始化LCD
         Delay(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k  ;
  for(i=0;i<150;i++)
    for(k=0;k<time;k++)
      _nop_();
}

void Delay2(unsigned int time2)
{
  unsigned int i,k  ;
  for(i=0;i<5;i++)
    for(k=0;k<time2;k++)
      _nop_();
}
////////////////////////显示处理函数////////////////////////////////
bit lcd_bz()                            // 测试LCD忙碌状态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lcd_wcmd(unsigned char cmd)// 写入指令数据到LCD
{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_nop_();
        _nop_();
        P0 = cmd;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return 0;
}

lcd_pos(unsigned char pos)
{                                                        //设定显示位置
        lcd_wcmd(pos | 0x80);
        return 0;
}

lcd_wdat(unsigned char dat)
{                                                        //写入字符显示数据到LCD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p = 0;
        return 0;
}
lcd_init()                                         //LCD初始化设定
{
        lcd_wcmd(0x38);                        //
        Delay(1);
        lcd_wcmd(0x0c);                        //
        Delay(1);
        lcd_wcmd(0x06);                        //
        Delay(1);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
        return 0;
}
LCD1206()
{
        unsigned char i;
        lcd_pos(0x01);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0个字符
        i = 0;
        switch(TYPE_DATA[0])
                 {
                 case 0x04:
           lcd_wdat(dis0[0]);                     //dis0[] = {"S50"};
                 lcd_wdat(dis0[1]);
                 lcd_wdat(dis0[2]);
                 break;
                 case 0x02:
                 lcd_wdat(dis1[0]);                     //dis1[] = {"S70"};
                 lcd_wdat(dis1[1]);
                 lcd_wdat(dis1[2]);
                 break;
                 case 0x08:                             //dis2[] = {"X"};
           lcd_wdat(dis2[0]);
                 break;
                 case 0x44:
                 lcd_wdat(dis3[0]);                     //dis3[] = {"44"};
                 lcd_wdat(dis3[1]);
                 break;
                 }
                        lcd_pos(0x05);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5个字符
                        lcd_wdat(dis4[0]);                //dis4[] = {"ID:"};
                        lcd_wdat(dis4[1]);
                        lcd_wdat(dis4[2]);
                        lcd_pos(0x08);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5个字符
                  lcd_wdat(dis6[ID_DATA[0]/16]);    //dis6[] = {"0123456789ABCDEF"};
                        lcd_wdat(dis6[ID_DATA[0]%16]);
                        lcd_wdat(dis6[ID_DATA[1]/16]);
                        lcd_wdat(dis6[ID_DATA[1]%16]);
                        lcd_wdat(dis6[ID_DATA[2]/16]);
                        lcd_wdat(dis6[ID_DATA[2]%16]);
                        lcd_wdat(dis6[ID_DATA[3]/16]);
                        lcd_wdat(dis6[ID_DATA[3]%16]);
                        lcd_po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字符
                        lcd_wdat(dis5[0]);                //dis5[] = {"RMB:"};
                        lcd_wdat(dis5[1]);
                        lcd_wdat(dis5[2]);//
                        lcd_wdat(dis5[3]);//        人民币
                        lcd_wdat(dis6[0]);
                        lcd_wdat(dis6[2]);

                        lcd_pos(0x47);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第二个字符
                        lcd_wdat(dis5[0]);
                        lcd_wdat(dis5[1]);
                        lcd_wdat(dis5[2]);//
                        lcd_wdat(dis5[3]);//        人民币
                        lcd_pos(0x4b);
                        lcd_wdat(dis6[b/10000]);
                        lcd_wdat(dis6[b%10000/1000]);
                        lcd_wdat(dis6[b%10000%1000/100]);
                        lcd_wdat(dis6[b%10000%1000%100/10]);
                        lcd_wdat(dis6[b%10000%1000%100%10]);
                        return 0;
}
void pro()
{
        fmq=0;
        TMOD=0x1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高八位
        TL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低八位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子程序 声音时间一致
{

TH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高八位
TL0=(65536-50000)%256;//给定时器装初值 低八位
tt++;
if(tt==3)
        {
    tt=0;
                fmq=1;
                EA=0;   //关总中断
                ET0=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0;  //关定时器0
        }
}

void readk()//读卡
{
unsigned char status;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status = PcdRead(1, g_ucTempbuf);//读块地址“1”的数据,返回值存在        g_ucTempbuf
                          if (status == MI_OK)
                          {
                                value_DATA[0]=g_ucTempbuf[0];
                                value_DATA[1]=g_ucTempbuf[1];
                                value_DATA[2]=g_ucTempbuf[2];
                                value_DATA[3]=g_ucTempbuf[3];
                                b=value_DATA[0]+value_DATA[1]*256;
                          }
     }
}
void writek()//写卡        存值或减值
{
    unsigned char status;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if(1)                              //扣款
                         {
                                 if(b>1)
                                 {
                                         status = PcdValue(PICC_DECREMENT,1,data2);//扣款存值命令,钱包地址,金额 低位在前  PICC_INCREMENT 充值
                                         if (status == MI_OK)
                                         {
                                         pro();
                                         }
                                         status = PcdBakValue(1, 2);              //备份钱包          “1”源地址“2”目标地址
                                         Delay(1000);
                                         b=b-2;
                                 }
                                 else
                                 {
                                         unsigned int x;
                                         for(x=1;x<4000;x++)
                                         {
                                         fmq=1;
           Delay2(1);
                                         fmq=0;
                                         }
                                 }

                         }
                }

}
void init_k()//初始化卡
{
    unsigned char status;
                if(key1==0)                              //充值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PICC_AUTHENT1A 验证密码模式60A密码 61B密码,“1”块地址,DefaultKey初始密码,g_ucTempbuf ID号
                  if (status == MI_OK) //验证密码
                  {
                                  status = PcdWrite(1, data1);//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if (status == MI_OK)
                                         {
                                                  pro();
                                         }
                        }
                }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0-10-13):
这个程序最多能注册多少个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