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到单片机插片和贴片需要做什么代码修改吗?

楼主(2019-08-15):
问题如帖名,咨询一下MCU ATmega8/328 的插片与贴片烧录程序需不需要做什么代码修改

网友A:
只是封装不同性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封装不同性能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我传到插片的代码可以直接传到贴片用对吗?

网友B:
肯定不用啊,只是封装不同罢了,代码直接用

网友A:
单片机封装有“双列直插”和“贴片”两种型式,只要是同一型号只是封装不同性能是一样的。传到插片的代码可以直接传到贴片用。
ATmega8和ATmega328是不同的型号代码不一定通用(包含的头文件都不一样)最好下载前用仿真软件模拟
修改一下代码。

网友C:
用转接卡就能在不同封装之间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