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的hex文件LCD12864字体太大,怎么改小?希望提供一些好的办法

楼主(2019-08-15):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是hex文件LCD12864字体太大没懂,你是指显示的字体太大,还是指hex文件太大超内存了,字体太大直接在软件程序里去改啊,hex肯定改不了啊,你去改程序再重新生成hex就行。如果是hex文件大小超了,你就要删点没用的代码减小内存

网友B:
字体一般是不能改小的,如果只显示汉字,可以用LCD自带字库,如果非要显示图形字体汉字,只能改用ROM较大的单片机了,目前有16K 32K,甚至更大ROM的单片机可供选择

网友C:
字体大小跟屏幕尺寸和分辨率有关,就如老年机屏幕尺寸大但分辨率不高显示的字体相对会较大

网友D:
在源程序中修改,HEX文件是改不了的。

网友E:
如果显示的字体过大,可以用点阵工具修改字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hex文件LCD12864字体太大没懂,你是指显示的字体太大,还是指hex文件太大超内存了,字体太大直接在软 ...

买的屏自带字库字体显示太大,希望改小一点

网友F(2022-11-01):
生成bin文件,比hex 小一半

网友G:
12864就这样子,颗粒太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生成bin文件,比hex 小一半

只要源代码一样,不管bin文件,还是hex文件,在单片机的Flash中占相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