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排阻元件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15):
这一个排阻怎么设置成下面这个排阻

或者说图二这个排阻是哪一个元件库的?我找不到图二这种排阻

网友A:
你是要原理图还是要封装,原理图找一个差不多的表示下就行了,或者简单画一个,反正也没多大用处,
要是找不到封装那就按实物的尺寸自己画一个,ad自带的封装库有时并不好用

网友B:
自己编辑画一个,比去元件库中找更容易,但自己画的同样要加入对应的封装,否则转换成PCB时找不到元件

网友C:
排阻在altium designer中叫 header,你需要的这个应该是header_9,在Miscellaneous Connectors库里,或者你直接点search ,把运算符改成contains 值改成header,点击查找就可以在所有库中寻找header,找到的形状和你这个有点差别,不过功能是一样的,或者你学一下自己画封装,在B站搜altium designer教学,有很多高质量的免费视频,学会后想画成什么样画成什么样。 J{Y))_U~S{NUPCP6X8]TISJ.png

网友D(2019-09-15):
双击元件,把锁定的√去掉,就可以删10-16的脚

网友E(2020-07-20):
引用 网友C:
排阻在altium designer中叫 header,你需要的这个应该是header_9,在Miscellaneous Connectors库里,或者你直 ...

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