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二极管选型问题

楼主(2019-08-15):
一直对TVS二极管的选型不太清楚,只是用着现成的TVS,不会选。这次想弄清楚到底该怎么选型。
用一个现实的电路举例子吧:输入电压为+24V,分别给78M05(最大输入电压为36V)和SYN470R(最大输入电压为45V)供电,打算在+24V并联一个TVS,该如何选型呢?

楼主:
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在smbj24a或者smbj30a中选择一个,但是该选哪一个呢?还是有更好的选择?

网友A:
在选购TVS二极管时还要注意一下几点:
1、若TVS二极管有可能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冲击时,要选用双向TVS二极管,反之选用单向。
2、TVS的钳位电压要低于被保护元器件的最高承受电压。
3、在正常工作时,TVS二极管最好不要保持被击穿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购TVS二极管时还要注意一下几点:
1、若TVS二极管有可能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冲击时,要选用双向TVS二 ...

第一条理解。第二条不理解。就比如我在1楼发的截图:我要在+24V并联一个TVS,+24V给78M05供电,我查了一下78M05的最大供电电压是+36V。如果选择smbj30ca的话,它的钳位电压是48.4V,大于+36V,是不是就不能选smbj30ca?

楼主: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了,按照他们的理论实际选型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
打算在输入的+24V上并联一个TVS,+24V给后端的78M05供电,我查了一下,78M05的最大供电电压是+36V。所以按照文档资料的说法应该是  Vrwm(截止电压)要大于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24V;  Vc(钳位电压)要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承受电压+36V。 那如果这样选,根本没有合适的选择。请各位明白人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条理解。第二条不理解。就比如我在1楼发的截图:我要在+24V并联一个TVS,+24V给78M05供电,我查了一 ...

假设选钳位电压为48.4V的,如果输入电压为40V,不是超过78M05最大承受电压了吗?      不是击穿了吗?所以选低于78M05的最高承受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了,按照他们的理论实际选型时,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
打算在输入的+24V上并联一个TVS ...

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TVS有很多型号的。

网友C:
使用任何器件都有其预期目的的!
1、你希望它做什么?(如:防止过压输入)
2、它能不能胜任?(需要看它的手册,将其性能与你的目标做比较)
3、它自己在事件发生时会不会损坏?(如:超压发生了,它也动作了,但自己烧坏了。)
4、注意一下使用的条件范围,任何东西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涉及投资额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任何器件都有其预期目的的!
1、你希望它做什么?(如:防止过压输入)
2、它能不能胜任?(需要看它 ...

条理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TVS有很多型号的。

ok,再找找

网友D:
首先,TVS的Vbr必须大于工作电压24V,其次,Vc必须小于7805的最大瞬态工作电压(注意是瞬态)

网友E(2020-02-15):
使用任何器件都有其预期目的,先明确目的才好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