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测量433MHZ的无线信号呢

楼主(2019-08-15):
我现在在做一个51单片机解码无线433模块的遥控器,想知道怎么测量他的脉冲信号?

网友A:
用定时器测量就可以啊,查询电平变化时定时器的计数值

楼主: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sbit RF=P3^2;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uchar mma1,mma2,mma3,mma4;  //第一次遥控编码
uchar rf_ok1;            //第一次遥控编码赋值成功
uchar mmb1,mmb2,mmb3,mmb4;  //第二次遥控编码
uchar rf_ok2;            //第二次遥控编码赋值成功
uchar bma1,bma2,bma3,bma4;//临时遥控编码
uchar last_state;       //上一个编码状态,0为低,1为高
uint hh_w=0,ll_w=0;     //高低电平宽度初始化
uchar tb_ok;     //同步码标志位,置1表示已经收到同步码,置0表示未收到同步码
uchar rf_data[4];  //最后收到的遥控编码
uchar ma_x;     //接收到第几位编码
uchar s;  //收到第一个码和第二个码之间不能超过S个周期
uchar rf_ok;
uchar decode_ok;
void ledinit();
void ex0init();
void ledinit()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

void main()
{
        ledinit();
        ex0init();
        TMOD=0X01;
        TH0=0X00;
        TL0=0X00;
        while(1)
        {
                if(decode_ok==1)
                {
                        switch(rf_data[3])
                        {
                                case 0xc8:led1=0;break;
                                case 0xc4:led2=0;break;
              case 0xc2:led3=0;break;
                                case 0xc1:led4=0;break;

                        P1=rf_data[3];

                }
        }

}
void ex0init()
{
        EX0=1;
        IT0=1;
        EA=1;
}
void ex0() interrupt 0
{
        uchar rf_tmp=0;
        EX0=0;
        TH0=0;
        TL0=0;
        TR0=1;

        if(RF==1)

        {
                TR0=0;
          hh_w=TH0*256+TL0;
          TH0=0;
          TL0=0;
          TR0=1;
        }
        else
        {
                TR0=0;
          ll_w=TH0*256+TL0;
                last_state=0;
        }
        if(!last_state)
{
        if(((hh_w>=300)&&(hh_w<=400))&&((ll_w>=10000)&&(ll_w<=10500)))
        {
                tb_ok=1;
                ma_x=0;
                bma1=0;bma2=0;bma3=0;bma4=0;
                TH0=0;
    TL0=0;
    TR0=1;
    if(RF==0)
                {
                        TR0=0;
            ll_w=TH0*256+TL0;
                   last_state=0;
                }
        }
        else if ((tb_ok)&&(ll_w>=900)&&(ll_w<1000))
        {
                ma_x++;
                if(ma_x>23)
                {
                        if(!rf_ok1)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mma4=bma4;
                                rf_ok1=1;
                                tb_ok=0;
                                s=1300;
                        }
                        else{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rf_ok2=1;
                                    tb_ok=0;
                                    TH0=0;
            TL0=0;
            TR0=1;
                                     if(RF==0)
           {
              TR0=0;
                    ll_w=TH0*256+TL0;
                           last_state=0;
           }
                     }
      }
         }
                         else if((tb_ok)&&((ll_w>=300)&&( ll_w<=400)))
                         {
                                 switch(ma_x)
                                 {
                                                                 case 0 : { bma1=bma1 | 0x80;
                                                                                 break; }   //遥控编码第1位
                                                                 case 1 : { bma1=bma1 | 0x40;
                                                                                 break; }
                                                                 case 2 : { bma1=bma1 | 0x20;
                                                                                 break; }
                                                                 case 3 : { bma1=bma1 | 0x10;
                                                                                 break; }
                                                                 case 4 : { bma1=bma1 | 0x08;
                                                                                 break; }
                                                                 case 5 : { bma1=bma1 | 0x04;
                                                                                 break; }
                                                                 case 6 : { bma1=bma1 | 0x02;
                                                                                 break; }
                                                                 case 7 : { bma1=bma1 | 0x01;
                                                                                 break; }
                                                                 case 8 : { bma2=bma2 | 0x80;
                                                                                 break; }
                                                                 case 9 : { bma2=bma2 | 0x40;
                                                                                 break; }
                                                                 case 10: { bma2=bma2 | 0x20;
                                                                                 break; }
                                                                 case 11: { bma2=bma2 | 0x10;
                                                                                 break; }
                                                                 case 12: { bma2=bma2 | 0x08;
                                                                                 break; }
                                                                 case 13: { bma2=bma2 | 0x04;
                                                                                 break; }
                                                                 case 14: { bma2=bma2 | 0x02;
                                                                                 break; }
                                                                 case 15: { bma2=bma2 | 0x01;
                                                                                 break; }
                                                                 case 16: { bma3=bma3 | 0x80;
                                                                                 break; }
                                                                 case 17: { bma3=bma3 | 0x40;
                                                                                 break; }
                                                                 case 18: { bma3=bma3 | 0x20;
                                                                                 break; }
                                                                 case 19: { bma3=bma3 | 0x10;
                                                                                 break; }
                                                                 case 20: { bma4=bma4 | 0x08;
                                                                                 break; }// 按键状态第1位
                                                                 case 21: { bma4=bma4 | 0x04;
                                                                                 break; }
                                                                 case 22: { bma4=bma4 | 0x02;
                                                                                break; }
                                                                 case 23: { bma4=bma4 | 0x01;
                         if(!rf_ok1)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mma4=bma4;
                           rf_ok1=1;
                                                                                                    tb_ok=0;

                                                                                                    s=1300;

                                                                                                 }
                                                                                                else
                                                                                                {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rf_ok2=1;
                                                                                                    tb_ok=0;
                                                                                                    break;
                                                                                                }
                    }
                                              }
                                 ma_x++;
}
  else {
         ma_x=0;tb_ok=0;bma1=0;bma2=0;bma3=0;bma4=0;hh_w=0;ll_w=0;
       }
            last_state=1;
}
   if(rf_ok1)
         {
                 s--;
                 if(!s)rf_ok1=0;
                 if(rf_ok2)
                 {
                         if((mma1==mmb1)&&(mma2==mmb2&&(mma3==mmb3)&&(mma4==mmb4)))
                         {
                                 rf_ok=1;
                                 rf_ok1=0;
                                 rf_ok2=0;
                         }
                         else
                         {
                                 rf_ok=0;
                                 rf_ok1=0;
                                 rf_ok2=0;
                         }
                 }
   }
         if((rf_ok))
         {
                 rf_ok=0;
                 rf_data[0]=mma1;
                 rf_data[1]=mma2;
                 rf_data[2]=mma2;
                 rf_data[3]=mma3;
                 decode_ok=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时器测量就可以啊,查询电平变化时定时器的计数值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sbit RF=P3^2;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uchar mma1,mma2,mma3,mma4;  //第一次遥控编码
uchar rf_ok1;            //第一次遥控编码赋值成功
uchar mmb1,mmb2,mmb3,mmb4;  //第二次遥控编码
uchar rf_ok2;            //第二次遥控编码赋值成功
uchar bma1,bma2,bma3,bma4;//临时遥控编码
uchar last_state;       //上一个编码状态,0为低,1为高
uint hh_w=0,ll_w=0;     //高低电平宽度初始化
uchar tb_ok;     //同步码标志位,置1表示已经收到同步码,置0表示未收到同步码
uchar rf_data[4];  //最后收到的遥控编码
uchar ma_x;     //接收到第几位编码
uchar s;  //收到第一个码和第二个码之间不能超过S个周期
uchar rf_ok;
uchar decode_ok;
void ledinit();
void ex0init();
void ledinit()
{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

void main()
{
        ledinit();
        ex0init();
        TMOD=0X01;
        TH0=0X00;
        TL0=0X00;
        while(1)
        {
                if(decode_ok==1)
                {
                        switch(rf_data[3])
                        {
                                case 0xc8:led1=0;break;
                                case 0xc4:led2=0;break;
              case 0xc2:led3=0;break;
                                case 0xc1:led4=0;break;

                }
        }

}
void ex0init()
{
        EX0=1;
        IT0=1;
        EA=1;
}
void ex0() interrupt 0
{
        uchar rf_tmp=0;
        EX0=0;
        TH0=0;
        TL0=0;
        TR0=1;

        if(RF==1)

        {
                TR0=0;
          hh_w=TH0*256+TL0;
          TH0=0;
          TL0=0;
          TR0=1;
        }
        else
        {
                TR0=0;
          ll_w=TH0*256+TL0;
                last_state=0;
        }
        if(!last_state)
{
        if(((hh_w>=300)&&(hh_w<=400))&&((ll_w>=10000)&&(ll_w<=10500)))
        {
                tb_ok=1;
                ma_x=0;
                bma1=0;bma2=0;bma3=0;bma4=0;
                TH0=0;
    TL0=0;
    TR0=1;
    if(RF==0)
                {
                        TR0=0;
            ll_w=TH0*256+TL0;
                   last_state=0;
                }
        }
        else if ((tb_ok)&&(ll_w>=900)&&(ll_w<1000))
        {
                ma_x++;
                if(ma_x>23)
                {
                        if(!rf_ok1)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mma4=bma4;
                                rf_ok1=1;
                                tb_ok=0;
                                s=1300;
                        }
                        else{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rf_ok2=1;
                                    tb_ok=0;
                                    TH0=0;
            TL0=0;
            TR0=1;
                                     if(RF==0)
           {
              TR0=0;
                    ll_w=TH0*256+TL0;
                           last_state=0;
           }
                     }
      }
         }
                         else if((tb_ok)&&((ll_w>=300)&&( ll_w<=400)))
                         {
                                 switch(ma_x)
                                 {
                                                                 case 0 : { bma1=bma1 | 0x80;
                                                                                 break; }   //遥控编码第1位
                                                                 case 1 : { bma1=bma1 | 0x40;
                                                                                 break; }
                                                                 case 2 : { bma1=bma1 | 0x20;
                                                                                 break; }
                                                                 case 3 : { bma1=bma1 | 0x10;
                                                                                 break; }
                                                                 case 4 : { bma1=bma1 | 0x08;
                                                                                 break; }
                                                                 case 5 : { bma1=bma1 | 0x04;
                                                                                 break; }
                                                                 case 6 : { bma1=bma1 | 0x02;
                                                                                 break; }
                                                                 case 7 : { bma1=bma1 | 0x01;
                                                                                 break; }
                                                                 case 8 : { bma2=bma2 | 0x80;
                                                                                 break; }
                                                                 case 9 : { bma2=bma2 | 0x40;
                                                                                 break; }
                                                                 case 10: { bma2=bma2 | 0x20;
                                                                                 break; }
                                                                 case 11: { bma2=bma2 | 0x10;
                                                                                 break; }
                                                                 case 12: { bma2=bma2 | 0x08;
                                                                                 break; }
                                                                 case 13: { bma2=bma2 | 0x04;
                                                                                 break; }
                                                                 case 14: { bma2=bma2 | 0x02;
                                                                                 break; }
                                                                 case 15: { bma2=bma2 | 0x01;
                                                                                 break; }
                                                                 case 16: { bma3=bma3 | 0x80;
                                                                                 break; }
                                                                 case 17: { bma3=bma3 | 0x40;
                                                                                 break; }
                                                                 case 18: { bma3=bma3 | 0x20;
                                                                                 break; }
                                                                 case 19: { bma3=bma3 | 0x10;
                                                                                 break; }
                                                                 case 20: { bma4=bma4 | 0x08;
                                                                                 break; }// 按键状态第1位
                                                                 case 21: { bma4=bma4 | 0x04;
                                                                                 break; }
                                                                 case 22: { bma4=bma4 | 0x02;
                                                                                break; }
                                                                 case 23: { bma4=bma4 | 0x01;
                         if(!rf_ok1)
                                                                                                 {
                           mma1=bma1;
                           mma2=bma2;
                           mma3=bma3;
                                                                                       mma4=bma4;
                           rf_ok1=1;
                                                                                                    tb_ok=0;

                                                                                                    s=1300;

                                                                                                 }
                                                                                                else
                                                                                                {
                           mmb1=bma1;
                           mmb2=bma2;
                           mmb3=bma3;
                                                                                       mmb4=bma4;
                           rf_ok2=1;
                                                                                                    tb_ok=0;
                                                                                                    break;
                                                                                                }
                    }
                                              }
                                 ma_x++;
}
  else {
         ma_x=0;tb_ok=0;bma1=0;bma2=0;bma3=0;bma4=0;hh_w=0;ll_w=0;
       }
            last_state=1;
}
   if(rf_ok1)
         {
                 s--;
                 if(!s)rf_ok1=0;
                 if(rf_ok2)
                 {
                         if((mma1==mmb1)&&(mma2==mmb2&&(mma3==mmb3)&&(mma4==mmb4)))
                         {
                                 rf_ok=1;
                                 rf_ok1=0;
                                 rf_ok2=0;
                         }
                         else
                         {
                                 rf_ok=0;
                                 rf_ok1=0;
                                 rf_ok2=0;
                         }
                 }
   }
         if((rf_ok))
         {
                 rf_ok=0;
                 rf_data[0]=mma1;
                 rf_data[1]=mma2;
                 rf_data[2]=mma2;
                 rf_data[3]=mma3;
                 decode_ok=1;
         }

}

网友B(2025-04-11):
感谢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C:
#include "stc8g.h"
INT0 BIT P3.2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0ISR
ORG 0100H

INT0ISR:
CLR    TR0
JB INT0,RISING ;判断上升沿和下降沿
;CPL P1.0 ;测试端口   下降沿
MOV   R1,TH0
MOV  R2 ,TL0
MOV   TL0,#0
MOV   TH0,#0
SETB   TR0
;CALL    UP_SEND  ;发送高电平脉冲宽度
             MOV    SBUF,#0AAH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MOV    SBUF,R1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MOV    SBUF,R2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RETI

RISING: ;CPL P1.1 ;测试端口  上升沿
MOV   R1,TH0
MOV  R2,TL0
MOV   TL0,#0
MOV   TH0,#0
SETB   TR0
;CALL    DOWN_SEND  ;发送低电平脉冲宽度
             MOV    SBUF,#0BBH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MOV    SBUF,R1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MOV    SBUF,R2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RETI

;=============================
MAIN:
MOV SP, #5FH
MOV P1M0, #00H
MOV P1M1, #00H
MOV P3M0, #00H
MOV P3M1, #00H
MOV P5M0, #00H
MOV P5M1, #00H

UARTINIT:                ;230400bps@11.0592MHz
        MOV SCON,#50H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ORL AUXR,#01H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ORL AUXR,#04H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MOV T2L,#0F4H                ;设置定时初始值
        MOV T2H,#0FFH                ;设置定时初始值
        ORL AUXR,#10H                ;定时器2开始计时

ANL   AUXR, #00111111B
MOV  TMOD,#00010001B
MOV   TCON,#00000000B
MOV   TL0,#0
MOV   TH0,#0

CLR IT0 ;使能 INT0 上升沿和下降沿中断
SETB EX0 ;使能 INT0 中断
SETB EA

TEST:
DELAY1MS:                        ;@22.1184MHz
//        NOP
//        NOP
//        PUSH 30H
//        PUSH 31H
//        MOV 30H,#29
//        MOV 31H,#181
//NEXT:
//        DJNZ 31H,NEXT
//        DJNZ 30H,NEXT
//        POP 31H
//        POP 30H
//MOV    SBUF,#0AAH
//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             CLR    TI
JMP TEST

         UP_SEND:
                     MOV    SBUF,#0AAH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MOV    SBUF,R1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MOV    SBUF,R2
             JNB    TI,$                          ;发送完成标志
             CLR    TI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