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单向导电性疑问

楼主(2019-08-15):
用一个8050(NPN)三极管连接一个LED,因为三极管是单向导电性的,但是我发现把三极管反过来,也就是C和E的位置互换,其它不变的情况下,LED依然被点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三极管的BE结反偏电压只有6V左右。如果超出这个电压,肯定会反向击穿。

网友B:
得有具体电路才能分析

网友C:
具体要看电路图分析,不一定的

网友D:
常见的双极晶体管(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共阴极或共阳极半桥也是两个PN结,如果按双极晶体管接法并不具有电流放大作用。这是因双极晶体管特殊的制造工艺而呈现的电特性,不是PN结单向导电性这么简单解释的。楼主把三极管CE反接,LED依然被点亮既可能是EB结反向击穿的结果,也可能在电源低于6V的情况下确实可以控制使LED被点亮。在这种情况下三极管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电流放大作用,但放大倍数极低,不具实用意义。这可以用万用表的hFE档得到验证。

网友E:
因为放大状态是情况是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而发射极反偏集电极正偏就形成了倒置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是一样的

网友F:
楼主的概念不正确!
C和E,只是在制造时工艺不同(基区薄,集电区厚)!构成上相似。
当你用反了的时候,它还是有放大作用的,只是放大倍数接近于1,比1稍大。并不是你所认识的“不通”。

网友G:
楼上回答的已经很详尽了,补充一点 有些LED只需要uA级甚至nA的漏电流就能点亮,只是亮度很低。

网友H:
要看对应的PN节和基级、集电极、发射级对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