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应用的困惑

楼主:
我用STM32驱动如下的电流,PF0~PF7连接STM32的GPIO口。GPIO口设定为高阻输出,如下面的软件。
1. 当GPIOF输出1时,LED低亮(会亮,亮度不高,LED一端为12V,另一端8V);当GPIOF输出0时,LED高亮(LED一端为12V,另一端8V)。
2. 不装STM32芯片,当PF0~PF7接地时LED亮;不接或接12V时LED灭。
3. 我发现通电后LM2596S-3.3发烫,取掉STM32核心板后所有LED不亮,LM2596S-3.3驱动LCD12864有轻微发热。

我想问:
1. LED输入用STM32,输出1时为什么LED低亮。GPIO口已经设置为GPIO_Mode_Out_OD。
2. LM2596S-3.3为什么会烫?什么电流会导致发烫?

网友A(2019-08-16):
没有具体的电路图,LED一端接12V,一端接8V,压差为4V,首先这种接法就是错误的,没有考虑LED能够承受的压降,再就是用PF0-PF7来控制LED且设置为高阻状态,高阻能流过的电流很小,所以当端口输出为1时低亮(因无电路还无法知道这一端的8V电压哪去了,是不是直接加在端口上了),当端口输出为0时,LED正向导通且两端压降肯定大于2V,故高亮  不装LED时,如果两端仍然是保持阳极12V ,阴极8V,此时LED应该会亮,除非8V和12V电源不共地,阴极接12V两端没压降,LED肯定不亮,LCD12864一般是5V供电的,3.3V供电有些供电不足,特别是背光用的也是3.3V,需要电源提供较大的电流(LCD12864设计用5V供电),至使3.3V电源负载较重而产生发热.作者不按常规接法来设计电路,不知有何用意?仅个人观点,不妥请谅!

网友B:
最好给个电路图出来,这样比较好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的电路图,LED一端接12V,一端接8V,压差为4V,首先这种接法就是错误的,没有考虑LED能够承受的压降,再 ...

我放了图片,不清楚什么原因没有显示

网友C:
之前放了电路图,不清楚为什么图片不显示。电路图是这样,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的电路图,LED一端接12V,一端接8V,压差为4V,首先这种接法就是错误的,没有考虑LED能够承受的压降,再 ...

特意买的3.3V的LCD12864,不过测出来3.3V似乎驱动不了。
如果LCD12864和STM32同时使用,电路怎么布才能驱动呢?需要三极管升到5V吗?

网友D:
电流太大了

网友E:
发热说明在工作啊,他自身特性就是这样的。就像电阻也会发热

网友A:
看电路,似乎这个电路设计的不好,PF0至PF7目的是控制LED亮灭,可直接驱动三极管,或可加一个TTL电路驱动三极管控制S8550通断就行,基极也无需加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