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在会制PCB元件库元件时如何填充空心半圆?

楼主(2019-08-16):
请教Altium Designer在会制PCB元件库元件时如何填充空心半圆? LJXSK22GWDVM9W1Z_Y})PMC.png

楼主:
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画几条斜黄线作阴影区域

网友B:
没有用AD画过特殊形状,用99SE画过。但比较麻烦。方法是在有网络的PCB中,用禁止布线层设定外形,用覆铜获得特殊形状,然后选择在主菜单/工具/转换/打散多边形,再把打散的覆铜属性改为顶层丝印。就得到特殊形状的丝印。即可以整体复制到PCB元件编辑器中使用。

网友C:
画长度不等的线,依次排列,就能填充,

网友D:
快捷键T->V->R就填充了。

网友D:
选中按快捷键 T,V,R就可以填充了。

网友E:
用填充区域对着圆形的边慢慢拉,耐心点能拉出来,我一般就随便画点线就好了.像图里这样

网友F:
P-R画框

网友G:
按快捷键更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