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59D芯片如何驱动?

楼主(2019-08-16):
我从网上没有找到74HC259D的中文使用手册 还请各位大神有 这个芯片的使用手册或者是  能不能告诉我一个他的驱动方法

下面是我从multisim中找到的这款芯片的引脚图

网友A:
alldatasheet.com去查,中文資料就不要想了,95%以上的datasheet都是英文的.有中文資料是运气,没中文资料是道理.搞这行必须习惯这点.

网友B:
网上只有英文版的百度文库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