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P650芯片单片机程序 实用电子小模块-4位数码管驱动模块-IIC接口

楼主(2019-08-16):
L90-01是基于AiP650专用数码管按键驱动芯片的显示模块(以下简称模块),该模块包含一个12脚的4位共阴数码管(0.36英寸)、AiP650专用驱动芯片和三颗6×6×6的轻触按键,只需2根信号线即可使单片机控制该模块。
模块特点:
Ø 四位共阴红字数码管,8级灰度可调;
Ø 三颗6×6轻触按键方便用户人机互动,手柄高度可定制;
Ø 接线端子位置和定位孔共用市面上使用较多的0.96”OLED,方便用户置换;
Ø 驱动采用IIC串行数据总线接口,减少I/O数量;
Ø 可采用3-5.5V供电,适用3.3V5V单片机,无需增加电压转换电路;
应用:
Ø 本模块可应用于制作计数器、频率计、秒表、电压表等等数码管显示的场合;
适用:
Ø 单片机学习、DIY等。

附件包含原理图,51单片机的驱动例程,和芯片的Datasheet。

#include "Config.H"
//数码管0-9显示代码            0     1      2       3    4    5    6       7    8    9
u8 DISPLAY_CODE[10]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数码管位数                 1     2    3       4
u8 DIG_BIT_CODE[4]      = {    0x68,0x6a,0x6c,0x6e };
//8段显示亮度等级               1     2      3       4    5     6    7       8
u8 Light_Level_CODE[8]    = {    0x11,0x21,0x31,0x41,0x51,0x61,0x71,0x01 };

void I2CStart(void)//开始信号
{
    CLK_H;
    DIO_H;
    Delay_us(5);
    DIO_L;
}

void I2Cask(void) //ACK信号
{
    u8 timeout = 1;
    CLK_H;
    Delay_us(5);
    CLK_L;
    while((DIO)&&(timeout<=100))
    {
        timeout++;
    }
    Delay_us(5);
    CLK_L;
}

void I2CStop(void) //停止信号
{
    CLK_H;
    DIO_L;
    Delay_us(5);
    DIO_H;
}

void I2CWrByte(u8 oneByte) //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u8 i;
    CLK_L;
    Delay_us(1);
    for(i=0;i<8;i++)
    {
        oneByte = oneByte<<1;
        DIO = CY;
        CLK_L;
        Delay_us(5);
        CLK_H;
        Delay_us(5);
        CLK_L;
    }
}

void AiP650_Set(u8 add,u8 dat) //数码管显示
{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I2CStart();
    I2CWrByte(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I2Cask();
    I2CWrByte(dat);
    I2Cask();
    I2CStop();
}

void AiP650_DisPlay(u8 DIG_Bit, u8 Display_num)        //显示一位数字
{
    AiP650_Set(DIG_BIT_CODE[DIG_Bit-1],DISPLAY_CODE[Display_num]);
}

void AiP650_CLR()                                   //清屏
{
    u8 i;
    for(i=0;i<4;i++)
    {
        AiP650_Set(DIG_BIT_CODE[i],0x00);
    }
}

void AiP650_DisPlayFourNum(u16 Display_num)        //显示一个四位数 (0-9999)
{
    u8 One,Two,Three,Four;
    One   = Display_num/1000;
    Two   = Display_num%1000/100;
    Three = Display_num%100/10;
    Four  = Display_num%10;
    if(One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0],0x00);
        if(Two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1],0x00);
            if(Three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2],0x00);
            }
            else
            {
                AiP650_DisPlay(3,Three);
            }
            AiP650_DisPlay(4,Four);
        }
        else
        {
            AiP650_DisPlay(2,Two);
            AiP650_DisPlay(3,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
    else
    {
        AiP650_DisPlay(1,One);
        AiP650_DisPlay(2,Two);
        AiP650_DisPlay(3,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

void Light_Level_Set(u8 Level)                       //设置亮度等级 1-8级
{
    AiP650_Set(0x48,Light_Level_CODE[Level-1]);
}

u8 Scan_Key(void)  // 按键扫描
{
    u8 i;
    u8 rekey;
    I2CStart();
    I2CWrByte(0x49);//读按键命令
    I2Cask();
    for(i=0;i<8;i++)
    {
       CLK_H;
       rekey = rekey<<1;
       if(DIO)
       {
       rekey++;
       }
       Delay_us(10);
       CLK_L;
    }
    I2Cask();
    I2CStop();
    return(rekey);
}

Keil代码和原理图PDF手册下载:

网友A(2019-12-17):
好东西,拼接到STM32上完全可以使用,感谢

网友B(2020-04-25):
公司正用这款芯片,正好能学习下

网友C:
ATM51可以用这个程序吗?

网友D:
正在用这芯片,学习一下

网友E(2020-07-07):
按键那部分读不出呀楼主

网友F(2021-01-24):
有几块AIP1637的模块,到处找资料,谢谢了。不知道通不通用。

网友F:
正好手上有AIP1637的模块,不过是没键盘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G(2022-03-10):
刚好用到AIP650的芯片

网友H(2022-04-26):
显示有重影什么问题

网友I(2022-06-15):
位选为什么是0x68,0x6a,0x6c,0x6e呢?这几位分别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I(2022-10-12):
引用 网友I:
位选为什么是0x68,0x6a,0x6c,0x6e呢?这几位分别是什么寄存器

了解了,原来是数码管片选在芯片对应管脚上

网友J:
按键读取失败

网友K:
这个芯片完全和TM1650兼容。

网友L(2023-10-09):
始祖 TM1650  ---》AIP 650   程序兼容吧?

网友M(2024-02-07):
datasheet读按键指令是0x4f00,应该有误

网友N(2024-06-17):
好资料学习中。还是51HEI这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