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W8032芯片单相电能计量模块单片机程序-UART接口

楼主:
L91-01是基于HLW8032的单相交流电能计量模块(以下简称模块),该模块包含一路交流电压和一路交流电流的采集,通过串口的形式送到单片机,模块可以测量电压,电流,功率,电量以及功率因数,例程中仅给出了测量电压,电流,功率,通过四位数码管显示。
适用:
Ø 单片机学习、DIY等。

附件包含原理图,51单片机的驱动例程,和芯片的Datasheet。

#include "Config.H"
//数码管0-9显示代码                    0         1          2           3        4    5    6           7        8    9
u8 DISPLAY_CODE[10]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数码管带点的0-9显示代码           0         1          2           3        4    5    6           7        8    9
u8 DISPLAY_Point_CODE[10]         = {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
//数码管位数                                 1         2    3           4
u8 DIG_BIT_CODE[4]          = {        0x68,0x6a,0x6c,0x6e };
//8段显示亮度等级                           1         2          3           4        5         6    7           8
u8 Light_Level_CODE[8]        = {        0x11,0x21,0x31,0x41,0x51,0x61,0x71,0x01 };

void I2CStart(void)//开始信号
{
        CLK_H;
        DIO_H;
        Delay_us(5);
        DIO_L;
}

void I2Cask(void) //ACK信号
{
        u8 timeout = 1;
        CLK_H;
        Delay_us(5);
        CLK_L;
        while((DIO)&&(timeout<=100))
        {
                timeout++;
        }
        Delay_us(5);
        CLK_L;
}

void I2CStop(void) //停止信号
{
        CLK_H;
        DIO_L;
        Delay_us(5);
        DIO_H;
}

void I2CWrByte(u8 oneByte) //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u8 i;
        CLK_L;
        Delay_us(1);
        for(i=0;i<8;i++)
        {
                oneByte = oneByte<<1;
                DIO = CY;
                CLK_L;
                Delay_us(5);
                CLK_H;
                Delay_us(5);
                CLK_L;
        }
}

void AiP650_Set(u8 add,u8 dat) //数码管显示
{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I2CStart();
        I2CWrByte(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I2Cask();
        I2CWrByte(dat);
        I2Cask();
        I2CStop();
}

void AiP650_DisPlay(u8 DIG_Bit, u8 Display_num)                //显示一位数字
{
        AiP650_Set(DIG_BIT_CODE[DIG_Bit-1],DISPLAY_CODE[Display_num]);
}

void AiP650_CLR()                                                                   //清屏
{
        u8 i;
        for(i=0;i<4;i++)
        {
                AiP650_Set(DIG_BIT_CODE[i],0x00);
        }
}

void AiP650_DisPlayFourNum(u16 Display_num)                //显示一个四位数 (0-9999)
{
        u8 One,Two,Three,Four;
        One   = Display_num/1000;
        Two   = Display_num%1000/100;
        Three = Display_num%100/10;
        Four  = Display_num%10;
        if(One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0],0x00);
                if(Two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1],0x00);
                        if(Three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2],0x00);
                        }
                        else
                        {
                                AiP650_DisPlay(3,Three);
                        }
                        AiP650_DisPlay(4,Four);
                }
                else
                {
                        AiP650_DisPlay(2,Two);
                        AiP650_DisPlay(3,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
        else
        {
                AiP650_DisPlay(1,One);
                AiP650_DisPlay(2,Two);
                AiP650_DisPlay(3,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
void AiP650_DisPlayOnePointNum(u16 Display_num)                //显示带一位小数
{
        u8 One,Two,Three,Four;
        One   = Display_num/1000;
        Two   = Display_num%1000/100;
        Three = Display_num%100/10;
        Four  = Display_num%10;
        if(One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0],0x00);
                if(Two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1],0x00);
                        AiP650_Set(DIG_BIT_CODE[2],DISPLAY_Point_CODE[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else
                {
                        AiP650_DisPlay(2,Two);
                        AiP650_Set(DIG_BIT_CODE[2],DISPLAY_Point_CODE[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
        else
        {
                AiP650_DisPlay(1,One);
                AiP650_DisPlay(2,Two);
                AiP650_Set(DIG_BIT_CODE[2],DISPLAY_Point_CODE[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
void AiP650_DisPlayTwoPointNum(u16 Display_num)                //显示带两位小数
{
        u8 One,Two,Three,Four;
        One   = Display_num/1000;
        Two   = Display_num%1000/100;
        Three = Display_num%100/10;
        Four  = Display_num%10;
        if(One == 0)
        {
                AiP650_Set(DIG_BIT_CODE[0],0x00);
                AiP650_Set(DIG_BIT_CODE[1],DISPLAY_Point_CODE[Two]);
                AiP650_DisPlay(3,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else
        {
                AiP650_DisPlay(1,One);
                AiP650_Set(DIG_BIT_CODE[1],DISPLAY_Point_CODE[Two]);
                AiP650_DisPlay(3,Three);
                AiP650_DisPlay(4,Four);
        }
}
void Light_Level_Set(u8 Level)                                           //设置亮度等级 1-8级
{
        AiP650_Set(0x48,Light_Level_CODE[Level-1]);
}
……………………

网友A(2019-08-19):
第一次做,程序会持续优化,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B(2019-10-12):
计量芯片都是使用SPI接口居多。

网友C:
楼主能否提供下PCB设计源文件

网友D:
这个我以前也作过,但效果不是很好,可能跟当时需求部门要求有一定的难度造成的,所以后来没有继续,现在下载你的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E(2019-12-27):
你的 CUR_Flag==0 注释了是为什么

网友F(2020-07-28):
不能知道和HLW8110通用不?下载来看看吧!

网友G(2020-09-25):
在帮别人写个测交流电压电流程序,用的HLW8110,没想到这个片子只有SOP8封装而且只支持串口9600bps通讯,网上想找个程序好难啊

网友H:
这个模块要校准吗

网友I(2022-03-28):
电量图不全啊。单片机电路在哪里?

网友J(2022-08-12):
学习下,希望有用,有用我再来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