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esp8266-12f模组下载电路下载不了程序,求大佬帮助!

楼主(2019-08-16):
本人在那个宝上买了一个esp8266-12f的模组来学习SDK开发的,但没有合适的开发板下载程序,无法下载程序到外部Flash中,所以就根据一些文档资料自己焊了个板子,电路结构如图:
K1为RST管脚,默认高电平,按下按键为低电平,复位。
K2为GPIO0,下载模式选择管脚,GPIO15为低电平,GPIO0为高电平,为运行模式,按下按键后,GPIO0变为低电平,下载模式启动。

我用SDK开发平台写好程序后编译,运行都没有错误,但到了下载的时候就下不了程序。
我下载是具体做法为:
1.按下图设置好,按下STAR,等待上电同步

2.按下K2不松,进入下载模式,然后按下K1复位后松开K1,在等1,2秒之后松开K2。
3.没反应。。。程序下载不进去,之后显示失败。。。
     硬件电路焊接没错误,按键功能,和管脚之间是否短路等问题都用电表测过,完全没问题。
     但错了就是错了,希望能有厉害的大佬帮帮忙看一下,在下感激之至!

网友A(2019-12-16):
你好!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20-01-31):
波特率1152000,速度快了。部分电脑不支持,或者不稳定,我台式机没问题,笔记本就要多次成功一次,后来改小就没有问题了。百分百成功。

网友B:
波特率速度调小,不要用1152000,部分电脑不支持,我笔记本也遇到过,成功率很低,改小后就百分百了。

网友C(2020-04-03):
IO 0 和  IO 15 不能直接接地  串接 1K电阻  供电要足  3.3V

网友D:
软件不要用最新版本,建议使用2.4的版本,我也遇到这种问题试了无数次都是烧录失败,最后下载了2.4版本的软件就可以烧录了

网友E(2020-07-04):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
程序的波特率和电脑单片机设置的一样

网友G:
楼主 调试好了吗 我也买了一个一样的模块 有好的方法分享一下 我现在还没找到如何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