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遇到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
我想通过按键控制单片机发送数据到串口,每按一次按键变量r_cut加1,CS是前面五个数据的和,只取后两位。实际按键后。r_cur,CS 两个变量的数值有变化,但是串口接到的数据都是固定的没有变化。请大师指一下。谢谢。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char i,flag1,r_cut,cs;
uchar code red[6]={0xc5,0xaa,0xa4,&r_cut,0x01,&cs};
void delay(uint);
void init()
                {
                 PCON &= 0x7F;
             SCON = 0x50;
             AUXR |= 0xC0;
             AUXR &= 0xFE;

            TMOD=0X22;

                TH1=0xB8;
            TL1=0xB8;
        TR1=1;
                ET1 =0;
            EA=1;
            ES=1;
                P_SW1=0X40; //P3.6,P3.7

            P3M0=0X00;
           P3M1=0X00;
            r_cut=0x0f;
                a=1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scankey()
                {
                  if(key1==0)
              delay(10);
                   if(key1==0)
                      {
                          a++;
                           r_cut++;
                                   cs=(0xc5+0xaa+0xa4+r_cut+0x01)&0xff;

                           ES=0;
                           for(i=0;i<6;i++)
                              {
                                    SBUF=red[i];
                                        while(!TI);
                                        TI=0;
                                flag1=0;
                                   }
                                  ES=1;
                                while(!key1);

                           }
                  if(key2==0)
                delay(10);
                   if(key2==0)
                      {
                                   a--;
                           r_cut--;
                                   cs=(0xc5+0xaa+0xa4+r_cut+0x01)&0xff;

                           ES=0;
                           for(i=0;i<6;i++)
                              {
                                    SBUF=red[i];
                                        while(!TI);
                                        TI=0;
                                  }
                                  ES=1;
                                while(!key2);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cankey();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 (RI)
                        {
                                RI=0;
                        }
                        else TI=0;

        }

网友A(2019-08-17):
楼主数组定义错误。数组成员只能是常量,不可以是变量或表达式。ROM中定义的数组不可更改,RAM中定义的数组才可以更改。串口只发不收不需要开接收中断。1T的MCU延时程序要修正参数。程序修改如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uchar a,i,flag1,r_cut,cs;
//uchar code red[6]={0xc5,0xaa,0xa4,&r_cut,0x01,&cs};
uchar data red[6]={0xc5,0xaa,0xa4,0x00,0x01,0x00};

void delay(uint);

void init()
{
        PCON &= 0x7F;
        SCON = 0x50;
        AUXR |= 0xC0;
        AUXR &= 0xFE;
        TMOD=0X22;
        TH1=0xB8;
        TL1=0xB8;
        TR1=1;
//        ET1=0;
//        EA=1;
//        ES=1;
        P_SW1=0X40; //P3.6,P3.7
        P3M0=0X00;
        P3M1=0X00;
        r_cut=0x0f;
        a=1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50;y>0;y--);//1T/y=1150,12T/y=110
}
void scankey()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a++;
                        r_cut=a;
                        red[3]=r_cut;
                        cs=(0xc5+0xaa+0xa4+r_cut+0x01)&0xff;
                        red[5]=cs;
//                        ES=0;
                        for(i=0;i<6;i++)
                        {
                                SBUF=red[i];
                                while(!TI);
                                TI=0;
                                //flag1=0;
                        }
//                        ES=1;
                        while(!key1);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a--;
                        r_cut=a;
                        red[3]=r_cut;
                        cs=(0xc5+0xaa+0xa4+r_cut+0x01)&0xff;
                        red[5]=cs;
//                        ES=0;
                        for(i=0;i<6;i++)
                        {
                                SBUF=red[i];
                                while(!TI);
                                TI=0;
                        }
//                        ES=1;
                        while(!key2);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cankey();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if (RI)
        {
                RI=0;
        }
        else TI=0;
}*/

网友B:
是的,定义错误。谢谢,不能用CODE.谢谢指教。我调试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B:
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