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1588ASR 10 8x8led点阵模块高低电平引脚对应?

楼主(2019-08-16):
求解,1588ASR 10 8x8led高低电平引脚对应,顺便问下1588ASR 10 8x8led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A:
首先,点阵是共阴型的,工作电压为5v,至于哪个脚高低电位要看具体显示什么字符

网友B:
LED的关键参数是工作电流!

网友C:
元器件资料网上不一定能查得到,查看运行开发板配套的程序加上仪表检测就快多了

网友D:
1588ASR 10 8x8led点阵模块  工作电压是 1.8v - 2.0V

网友E(2020-06-26):
引用 网友D:
1588ASR 10 8x8led点阵模块  工作电压是 1.8v - 2.0V

怎么连接、

网友D:
这么连接  用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