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220V PCBLAYOUT问题

楼主(2019-08-16):
请教下各位高手AC220VPCBLAYOUT问题,二层,AC220V输入经继电器和BAT16来控制供电给加热管,AC220V能在顶层和低层交叉走线?

楼主:
板厚可以做1.6MM

网友A:
请提供对应的原理图和PCB

网友B:
对大功率的布线来说能用单面板完成的就少用双面板

网友C:
板材的绝缘程度你可以问一下PCB厂,应该可以走线。

网友D:
AC220V当然可以在顶层和底层交叉走线,但必须根据功率设置足够的线宽和间距,尽量利用元件的插脚焊孔代替过孔,无法用插脚代替过孔就得使用过孔阵,以保证有足够的电流容量。

网友E:
1.6厚的板我试过可以的,但要注意布局,把功率区,控制区等区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