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C6800 EM3 V3.0 无法烧录

楼主(2019-08-17):
如图2使用STC官方软件烧录,开发板已安装官方接线,链接电脑后用官方软件设置后点击下载、打开 开发板电源,软件提示:
单片机型号: STC89C516
  固件版本号: 7.2.5C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当前的时钟频率: 11.952MHz
  . 系统频率为12T(单倍速)模式
  . 振荡器的放大增益不降低
  . 当看门狗启动后,任何复位都可停止看门狗
  . MCU内部的扩展RAM可用
  . ALE脚的功能选择仍然为ALE功能脚
  . P1.0和P1.1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单片机型号: STC89C516
  固件版本号: 7.2.5C

单片机型号选择错误 .

楼主:
一定是芯片型号选择错了单片机型号芯片。

网友A:
你可以换一款单片机就可以烧录,也有可能是翻新丝印错了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一个版本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C:
你的单片机型号选错了,去 STC89C58 系列里面找这个型号

网友D:
嗯, 點[監測MCU選項], 上電一次, 就自動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一款单片机就可以烧录,也有可能是翻新丝印错了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了。
因为单片比较旧在STC官网烧录软件要求必须选择同同型号芯片。
然后就可以烧录了,有你的帮忙单片机之路不寂寞。
真的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 點[監測MCU選項], 上電一次, 就自動選好了.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了。
因为单片比较旧在STC官网烧录软件要求必须选择同同型号芯片。
然后就可以烧录了,有你的帮忙单片机之路不寂寞。
真的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一个版本的软件就好了。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了。
因为单片比较旧在STC官网烧录软件要求必须选择同同型号芯片。
然后就可以烧录了,有你的帮忙单片机之路不寂寞。
真的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单片机型号选错了,去 STC89C58 系列里面找这个型号

谢谢你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了。
因为单片比较旧在STC官网烧录软件要求必须选择同同型号芯片。
然后就可以烧录了,有你的帮忙单片机之路不寂寞。
真的万分感谢。

网友E(2020-01-02):
能分享一下这个板子的网盘资料吗?我的网盘资料被清了

网友E:
能分享一下光盘资料吗?我的网盘资料。被清了

楼主(2020-03-27):
不好意思这么迟才发现你的要求,你的实验板是这个型号HC6800 EM3 V3.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分享一下光盘资料吗?我的网盘资料。被清了

普中科技实验板HC6800 EM3 V3.0及HC6800 EM3 V2.0 教程及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183088-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如果没黑币就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