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 接收不到返回值

楼主:
新人第一次提问,如有不足请各位多多包涵~
单片机型号:STC85C516  晶振:12MHz  波特率:2400

问题描述:在做UART串口通信时 我想实现用电脑给单片机发送一个数字 然后单片机返回这个数字+1的值  但是通过串口助手发现单片机没有返回任何东西   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这样?是程序的问题吗?还是有哪里设置不对?谢谢各位!!

串口设置如图:

单片机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PIN_RXD=P3^0;
sbit PIN_TXD=P3^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bit RxdOrTxd=0;//用于判断现在是接受还是发送数据
bit RxdEnd=0;//接收完毕标志
bit TxdEnd=0;//发送完毕标志

u8 RxdBuff=0;//接收数据缓冲区
u8 TxdBuff=0;//发送数据缓冲区
u16 baud;

void ConfigBaud(u16);//设置波特率函数
void StartRxd();
void StartTxd(u8 dat);

void main()
{
        ConfigBaud(2400);
        EA=1;

        while(1)
        {
        //接收数据时 没有数据过来的时候一直是高电平
        while(PIN_RXD);//退出循环时 说明已经有数据过来了,已经收到了起始位了
        StartRxd();
        while(!RxdEnd);//一直保持在接受信号的状态直到给出接收结束的信号
        StartTxd(RxdBuff+1);//准备发送信号
        while(!TxdEnd);//一直保持在发送信号的状态直到结束

        }

}

void ConfigBaud(u16 baud)
{
        TMOD=(TMOD&0x0F)|0x20; //定时器1设置为模式2
        TH1=256-1000000/(baud*32);
}

void StartRxd()
{
        TL0=256-((256-TH0)>>1);//256-TH0是发送一位需要的时间 向右移动一位表示除了2
        //所以计时器第一次溢出的时间是发送一位所需的一半 目的是为了检验接受到的0是干扰还是真正的起始位
        ET1=1;
        TR1=1;//现在才开中断

        RxdEnd=0;//清零接受结束标志位
        RxdOrTxd=0;//设置状态为发送
}

void StartTxd(u8 dat)
{
        TxdBuff=dat;
        TL1=TH1;
        ET1=1;
        TR1=1;

        PIN_TXD=0;//发送起始位
        TxdEnd=0;//结束标志位清零
        RxdOrTxd=1;//现在状态是发送
}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u8 cnt=0;

        if(!RxdOrTxd)//如果状态是接受数据
        {
                if(cnt==0)//说明当前在处理的是起始位
                {
                        if(!PIN_RXD)//如果真的是起始位而不是干扰
                        {
                                 cnt++;
                                RxdBuff=0;//清空缓冲区准备接受数据
                        }
                        else
                        {TR1=0;}

                }
                else if(cnt>=8)//数据接收完毕
                {
                        RxdEnd=1;
                        cnt=0;
                        TR1=0;
                }
                else //接受数据
                {
                        RxdBuff>>=1;//因为先进来的是低位 往右移动
                        if(RxdBuff)//如果此时接收到的位是1
                        {RxdBuff|=0x80;}//那就把最高位置1其他不动
                        //如果此时接受到的是0 那直接移动就好了 自动补0
                }

        }
        else//发送数据
        {
                cnt++;
                PIN_TXD=TxdBuff&0x01;
                TxdBuff>>=1;

                if(cnt>=8)
                {
                        cnt=0;
                        PIN_TXD=1;//结束位要发1
                        TxdEnd=1;
                        TR1=0;//关定时器
                }
        }

}

网友A(2019-08-18):
1.没有STC85C516这个型号,只有STC89C516RD+这个型号。
2.使用12MHz晶振波特率会有误差,建议使用11.0592MHz晶振。
3.串口通讯模块已经是做在MCU内部的硬件,通过正常配置相应寄存器就能正常工作,不需要像模拟串口那样写程序。
4.串口中断号是interrupt 4, 不是interrupt 3
给你一个测试程序参考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a;//接收缓冲变量

void main()
{
        TMOD=0x20;        //定时器1方式2(8位自动重载)
        TH1=0xf3;         //波特率2400,12MHz晶振误差0.16%
        TL1=0xf3;
//        TH1=0xf4;         //波特率2400,11.0592MHz晶振误差0.00%
//        TL1=0xf4;
        TR1=1;                //开定时器1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SM0=0;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SM1=1;                //设置串口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while(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当接收完成发生中断请求RI由硬件置1
        RI=0;                        //接收中断请求标志位必须软件清0
        a=SBUF;                //保存SBUF接收到的数据
        SBUF=a;                //发送收到的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为1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必须软件清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没有STC85C516这个型号,只有STC89C516RD+这个型号。
2.使用12MHz晶振波特率会有误差,建议使用11.0592M ...

那个单片机型号确实是我打错了不好意思...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