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安装后出现bug求怎么解

楼主:
怎么解啊?

网友A(2019-08-18):
这不是八哥~~~~是画子电路的功能

网友A:
搜索这个《Protues的一些心得(画子电路》博客你就明白了。

网友B: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VCC和GND就成上图所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VCC和GND就成上图所示了

呵呵`~~操作问题
选取子电路模式后,再选取VCC或GND需将鼠标对准方框边线点击。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