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习室监控系统程序(包括原理图)

楼主(2019-08-18):
自习室监控系统用红外传感器来检查,通过12864液晶显示屏来显示

电路原理图如下:
Comment    Designator    LibRef
电解电容    C1    10uF
瓷片电容    C2, C3    30pF
USB5V    DC 1    Header 2
红外开关    P1, P2    MHDR1X3
发光二极管    POWER1    LED0
电阻    R1    10k
电阻    R2    10K
电阻    R3    2k
电位器    RV1    R
触点开关    S1    SW-PB
电源开关    SW1    SW-SPDT
蓝牙模块    LANYA    HC-05
单片机    U1    STC89C52
液晶屏    U2    LCD12864
温湿度传感器    U3    DTT11
晶振    Y1    12MHz
万能板        9x15cm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ht11.h"

sbit jin_1 = P2^0;          //进来传感器1
sbit chu_1 = P2^1;          //出去传感器1

uint zong_rs;    //总人数
uint tongd1_jl;  //通道1进来的人数
uint tongd1_cq;  //通道1出去的人数
uchar t1_value; //通道1用做判断是进来还是出去的变量
uchar t1_zk;    //通道1人走开
uchar t1_j_xd;    //通道1进消抖
uchar t1_c_xd;    //通道1出消抖
uchar t1_qans_qx;  //通道1延时取消
uint t1_qans_value;  //通道1延时取消
uchar Rx_buf[4],Rxnum=0;
uchar table_dht11[5]={1,2,3,4,5};

void InitUART(void)                         //这是串口的基本配置,配置他的波特率是9600.这些参数都是标准的。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
* UART 发送一字节
*/
void UART_send_byte(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
* UART 发送字符串
*/
void UART_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buf)
{
        while (*buf != '\0')
        {
                UART_send_byte(*buf++);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dst11()
{
        RH();//读出温湿度
        table_dht11[2] = U8T_data_H;
        table_dht11[0] = U8RH_data_H;
}

void tongd1_display()
{
/*******************通道1处理********************/
        if(t1_value == 0)
        {
                if(jin_1 == 0)
                {
                        t1_j_xd ++;
                        if(t1_j_xd >= 3)
                        {
                                t1_j_xd = 0;
                                t1_value = 1;
                                t1_zk = 0;
                                t1_qans_qx = 1;
                                t1_qans_value = 0;
                        }
                }
                else
                        t1_j_xd = 0;

                if(chu_1 == 0)
                {
                        t1_c_xd ++;
                        if(t1_c_xd >= 3)
                        {
                                t1_c_xd = 0;
                                t1_value = 2;
                                t1_zk = 0;
                                t1_qans_qx = 1;
                                t1_qans_value = 0;
                        }
                }
                else
                        t1_c_xd = 0;
        }
        else
        {
                if(t1_qans_qx == 1)
                {
                        t1_qans_value ++;             //5ms
                        if(t1_qans_value > 400)         //2s
                                t1_value = 0;
                }
                if(t1_value == 1)
                {
                        if((chu_1 == 0) && (t1_zk == 0))
                        {
                                tongd1_jl ++;              //通道1进来的人数加1
                                zong_rs = tongd1_jl - tongd1_cq;
                                t1_zk = 1;
                                t1_qans_value = 0;
                                t1_qans_qx = 0;
                        }
                        if(t1_zk == 1)                 //人走开
                        {
                                if(chu_1 == 1)
                                {
                                        t1_value = 0;
                                        t1_zk = 0;
                                }
                        }
                }
                if(t1_value == 2)
                {
                        if((jin_1 == 0) && (t1_zk == 0))
                        {
                                if(tongd1_jl  > tongd1_cq )
                                        tongd1_cq ++;              //通道1出去的人数加1
                                zong_rs = tongd1_jl - tongd1_cq;           //计算总人数
                                t1_zk = 1;
                                t1_qans_value = 0;
                                t1_qans_qx = 0;
                        }
                        if(t1_zk == 1)                 //人走开
                        {
                                if(jin_1 == 1)
                                {
                                        t1_value = 0;
                                        t1_zk = 0;
                                }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Tx_Buf[15];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LCD12864_Reset();                                                                //初始化液晶
        LCD12864_HAIZI_SET();                                                        //设置为普通模式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0);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座位:50 人员:   ");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0);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余座:           ");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8);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温度:   ℃      ");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8);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湿度:   %      ");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的值
        while(1)
        {
            tongd1_display();

                   dst11();                //先读出温湿度的值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b);                                                //指针设置
                LCD12864_Data_Write(0x30+table_dht11[2]%100/10);
                LCD12864_Data_Write(0x30+table_dht11[2]%10);
            Delay_ms(1);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b);
                LCD12864_Data_Write(0x30+table_dht11[0]%100/10);
                LCD12864_Data_Write(0x30+table_dht11[0]%10);
                Delay_ms(1);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7);
                LCD12864_Data_Write(0x30+zong_rs/10);
                LCD12864_Data_Write(0x30+zong_rs%10);
                Delay_ms(1);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3);
                LCD12864_Data_Write(0x30+(50-zong_rs)/10);
                LCD12864_Data_Write(0x30+(50-zong_rs)%10);

                Tx_Buf[0]='T';        //帧头
            Tx_Buf[1]=5+0x30;                 //将湿度数据送往发送数组,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APP显示
            Tx_Buf[2]=0+0x30;
            Tx_Buf[3]=zong_rs/10+0x30;
            Tx_Buf[4]=zong_rs%10+0x30;

                Tx_Buf[5]=(50-zong_rs)/10+0x30;
            Tx_Buf[6]=(50-zong_rs)%10+0x30;

                Tx_Buf[7]=table_dht11[2]/10+0x30;
            Tx_Buf[8]=table_dht11[2]%10+0x30;

                Tx_Buf[9]=table_dht11[0]/10+0x30;
            Tx_Buf[10]=table_dht11[0]%10+0x30;
                Tx_Buf[11]=0;//结束符
            UART_send_string(Tx_Buf);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出去

        }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接收蓝牙模块的数据*********************/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ES=0;        //关闭中断
    if(RI)          //接收到数据
    {

        Rx_buf[Rxnum]=SBUF;  //接收数据进数组
        if(Rx_buf[Rxnum]==0x08)
                Rxnum=0;
        else
                Rxnum++;
//                        if(Rx_buf[0]==0x01)//LED1灯
//                {
//                                 if(Rx_buf[1]==0x01)//开灯
//                                        LED1=0;//开灯
//                                else
//                                        LED1=1;        //关灯
//                }
//                if(Rx_buf[0]==0x02)//LED2灯
//                {
//                                 if(Rx_buf[1]==0x01)//开灯
//                                        LED2=0;//开灯
//                                else
//                                        LED2=1;        //关灯
//                }
        }
    RI=0;

   ES=1;          //关闭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