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请问这个电路如何构成回路的

楼主(2019-08-18):
可以不可以根据KZ1和KZ2的变化  给我写一张表格   比如 两边为1    那个三极管导通    MR高电平

网友A:
控制端出现的情况有:1,1;1,0;0,1;0,0;这样4种情况,从三极管极性可看出1,1时Q4通Q9截止,如此推演可知,但这个电路其实不允许Q4Q9同时导通情况出现

网友B:
你这个互锁有些矛盾

楼主:
可以加一下你qq吗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