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模拟控制楼道灯源程序 中断实现

楼主(2019-08-18):
这是一次练习,用IO中断控制LED灯,模拟楼道灯。
程序中需要注意的就是配置IO中断配置,其他部分都是基本程序语句。
注释详细,程序容易上手,适合入门新手参考。

两个开关,任何一个按下亮,再按任何一个灭

两个开关,任何一个按下亮,再按任何一个灭

两个开关,任何一个按下亮,再按任何一个灭

端口中断配置过程

端口中断配置过程

端口中断配置过程

cc2530源程序如下:
#include "iocc2530.h"
#define S5 P0_4   //宏定义 P0_4 为 S5 的控制端口
#define S6 P0_5   //宏定义 P0_5 为 S6 的控制端口
#define KEY5   5  //宏定义按键 S5 的返回值为 5
#define KEY6   6  //宏定义按键 S5 的返回值为 6

#define KEY_UP   1  //宏定义按键松开为 1
#define KEY_DOWN 0  //宏定义按键按下为 0
#define LED1   P1_4       //定义 P1_4 为 LED1 的控制端口
#define LED_MODE_ON    0  //定义 0 为 LED 灯打开
#define LED_MODE_OFF   1  //定义 0 为 LED 灯关闭
unsigned char flag=0;
void led_init(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void irq_p0_init(void);
/*************************************************
12. *
13. *函数名称:void  LED_Init(void)
14. *功能描述:LED 灯相应 IO 口的配置
15. *参数说明:无
16. *
17. **************************************************/
void  Led_Init(void)
{
P1SEL &= ~0X10;  //定义 P1_4 为普通 IO   //0001 0000
P1DIR |= 0X10;   //定义 P1_4 为输出
LED1 = LED_MODE_OFF;//LED1 灯默认为关闭状态
}
/*************************************************
25. *
26. *函数名称:void  KEY_Init(void)
27. *功能描述:按键相应 IO 口的配置
70

28. *参数说明:无
29. *
30. **************************************************/
void irq_p0_init(void)
{
    P0SEL &=~ 0X30;  //定义 P1_4 为普通 IO   //0001 0000
    P0DIR |= 0X30;
  //P0中断标志清0
    P0IFG = 0x00;
    IRCON = 0x00;
    //P0DIR=0x00;
   //P0.4和P0.5有上拉、下拉能力
   //P0INP &= ~0X30;
   //P0.4和P0.5中断使能
    P0IEN |= 0x30;
   //P0.4和P0.5,下降沿触发
    PICTL &=~0x01;
    //开中P0端口中断使能寄存器
    IEN1 |= 0X20;
   //开启总中断
    EA=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578;j>0;j--);
}

//中断程序代码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LED_IRQ (void)
{
   if(P0IFG &0x30)
   {
      flag=1;
   }
   Delay_Ms(10);
   P0IFG=0x00;
   IRCON &=~ 0x2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0;

Led_Init();//初始化 LED 端口配置
//Key_Init();//初始化 KEY 端口配置
irq_p0_init();

while(1)
{
     if(flag)
     {
         LED1=~LED1;
         flag=0;
     }
  } ;
}

网友A:
不错哟,到时可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