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PMW做呼吸灯,灯却闪烁的很厉害

楼主(2019-08-18):
新人发帖 如有不足 请各位批评指正~
本人想实现用PWM做一个呼吸灯 让灯暗-亮-暗地循环 但是实际效果是灯的亮度变化不明显 而且闪烁得很厉害 请各位帮忙看看我的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各位!!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P0^0;

bit output=1;

u8 TRH_H,TRH_L,TRL_H,TRL_L;

//这两个是沟通主程序和T1中断的
u8 T1RL,T1RH;

u8 freq;
u16 Period;//一个信号周期所需要的机器周期数

u8 index=0;
u8 code Brightness[]={51, 54, 58, 62, 65, 69, 73, 77, 81, 86, 90, 93, 95};

void SetTimer0();
void SetTimer1(u16);
void AdjustBrightness(u8);

void main()
{

   EA=1;
   freq=100;
   Period=12000000/(12*freq);//一个信号的周期也就是中断周期

   AdjustBrightness(Brightness[index]);

   SetTimer0();
   SetTimer1(50);

   while(1);
}

void SetTimer0()
{
        ET0=1;
        TMOD=(TMOD&0xF0)|0x01;
        TR0=1;
        TH0=TRH_H;
        TL0=TRL_H;
}

void SetTimer1(u16 interval)
{
        u16 temp=0;//记录一个间隔=多少机器周期
        temp=interval*1000;//这个间隔以毫秒为单位 而一个机器周期又为1us 正好是一千倍的关系

        T1RH=(unsigned char)((65536-temp)>>8);
        T1RL=(unsigned char)(65536-temp);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10;   //配置T1为模式1
        TL1=T1RL;
        TH1=T1RH;
        ET1=1;
        TR1=1;//打开定时器1的中断
}

void AdjustBrightness(u8 dr)//dr=占空比
{
        static u16 hightime,lowtime;//传送一个信号需要多少个机器周期

        //下面计算高电平和低电平所需要的时间
        //并算出对应的TRL和TRH

        hightime=Period*dr/100;
        lowtime=Period-hightime;

        TRH_H=(unsigned char)((65536-hightime)>>8);
        TRL_H= (unsigned char)(65536-hightime);//注意这里只取了低八位 高八位溢出了

        TRH_L=(unsigned char)((65536-lowtime)>>8);
        TRL_L=(unsigned char)(65536-lowtime);

}

void InterruptTimer0()interrupt 1
{
        if(output==1)//如果此时输出的是高电平
        {
          LED=output;

          TH0=TRH_L;
          TL0=TRL_L;

          output=0;
        }

        else if(output==0)//如果此时输出的是高电平
        {
          LED=output;

          TH0=TRH_H;
          TL0=TRL_H;

          output=1;
        }

}

void InterruptTimer1() interrupt 3
{

        static bit dir=0;//表示灯现在是往变大的方向变化还是往小的方向变化
        TH1=T1RH; //重装
        TL1=T1RL;

        AdjustBrightness(Brightness[index]);

        if(dir==0)
        {
                index++;
                if(index>=12)
                {dir=1;}

        }
        else if(dir==1)
        {
                index--;
                if(index==0)
                {dir=0;}
        }
}

网友A:
同一个程序使用不同型号的单片机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不满意只能修改程序了

网友B:
写出你的设计思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出你的设计思路看看。

设计思路是:定时器1定时切换占空比,也就是切换亮度  定时器0按照对应的占空比控制灯的亮灭  这些都在中断里面完成 主程序只是设定定时器的初值和频率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程序使用不同型号的单片机会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不满意只能修改程序了

单片机型号是STC89C516 应该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应该是我的程序本身有问题 可是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不对呢...

网友C:
可以把周期调长一点

网友D:
现在新款的都有硬件的PWM,如果自己写软件的...也不用两个定时器,1个就足够了
比如10u一次的定时器T0中断.
u16 Cycle_Time = 100;         //这个数字乘以定时器中断时间就是周期.
u16 Duty          =  40;          //占空比.
u16 T0_Cnt =         0           //计数器变量,用以跟上面两个变量比较,决定输出电平.
sbit PWM_Out_Pin = Px^x;

void main()
{
    Init_XXX();                //IO输出模式之类的各种INIT.....
    ........
    ........
   Init_T0();                   //设置好定时器T0并使能.
    PWM_Out_Pin = 1;    // 将对应的IO口先拉高.
    while(1);
}
T0_ISR() interrupt 1    //10us
{
     TH0 = X;        //新款的51有16位自动重载,或者用8位的自动重载,这些就不用写了
     TL0 = X;
     T0_Cnt++;
     if(T0_Cnt<Duty)       //小于占空比则输出高.
    {
        PWM_IO_Pin = 1;
    }
    if(T0_Cnt >=Duty && T0_Cnt<Cycle_Time) //计数变量大于占空比了,当然要输出低.
   {
       PWM_IO_Pin = 0;
   }
   if(T0_Cnt >= Cycle_Time)   //如果计数变量超过周期时间了,就清0.下一个周期开始.
   {
      T0_Cnt = 0;
   }
}

你在MAIN的大循环里改变CYCLE_TIME   DUTY这两个变量,就可以实现周期,占空比的调整.
有段时间没写过51的程序了,不保证没BUG,参考参考就行.

网友E:
增大频率试试

网友F:
PWM调压要电流连续模式才与占空比成正比关系,你的闪烁与你的开关频率可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款的都有硬件的PWM,如果自己写软件的...也不用两个定时器,1个就足够了
比如10u一次的定时器T0中断.
...

非常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G:
哦  学到了,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