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平台新建STC89C52单片机工程

楼主(2019-08-18):
    上个帖子简介了如何在IAR平台建立STC8A8K64S4A12单片机工程,这篇帖子就简介如何在IAR平台建立STC89C52单片机工程。
一、准备工作
  详情查看之前的帖子:“原创:在IAR平台建立STC8ASK64S4A12单片机工程”,然后下载附件按照说明操作。
二、建立新工程
    下面有图文并茂简介在IAR for 8051上建立STC89C52工程的详细过程。我会把自己建立的两个工程上传附录文件中。
1、选择菜单project下Create New Project,然后选择Empty project

1

1

2、选择左边的工程,右键选中OPTION,在窗口选中General Option下Target的Device那一栏,选择右边的小图标

2

2

3、选中添加好的STC单片机,STC89xx52。

3

3

4、在Tgrget中,Data model选中large,calling convertion选择PDATA stack reetrant

4

4

5、在Library Configuration中,Library选择CLIB

5

5

6、Linker中Output勾选图示的选型。

6

6

7、在Extra Output按照图示勾选,产生hex文件

7

7

8、在Extra Option按照图示勾选,写入命令行,产生bin文件

8

8

9、添加头文件的目录,这个是我自己工程的头文件目录
$PROJ_DIR$\代表工程的目录    $PROJ_DIR$\..\..\Components\board\include代表工程的上一级,再上级一级目录Components下board下include文件夹,一般头文件放在include文件夹内。

9

9

10、程序优化等级一般选择Medium,如果选择high会有不少无关变量被IAR全部优化掉,代码所占空间达到最小化,但是调试可能有问题。如果不想某个变量被优化,需要要在变量前加上volatile。

10

10

11、这是建立好的定时器中断工程。功能:1秒P1_1电平反转

11

11

12、这是建立好的串口发送工程。功能:1秒打印一次数据。由于printfs函数调用了vsprintf,支持全部格式和浮点数据打印,所以会占用不少ROM,多占了6.39K(STC89C52的ROM才8K -_-||),如果注释掉printfs函数,则占rom空间95字节。如果省空间打印,建议调用Uart_write发数据。

12

12

网友A:
请问需要什么开发环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需要什么开发环境啊

IAR for 8051

网友B:
请问,STC15W的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STC15W的咋整?

手头没有STC15W,所以暂时没有做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STC15W,所以暂时没有做调试

好遗憾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遗憾的说。。

你的单片机是STC15W,名字全称是多少?回头我根据你提供的型号,移植一下对应的头文件。到时候再发给你测试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单片机是STC15W,名字全称是多少?回头我根据你提供的型号,移植一下对应的头文件。到时候再发给你测 ...

STC15W4K48S4(楼主好人)。。

网友C:
IAR我们一般都是用来开发AVR单单机的,原来STC单片机也能用这个软件呀。长知识了

网友D:
大佬,你的《在IAR平台建立STC8ASK64S4A12单片机工程》这个帖子不能正常显示啊,怎么添加STC文件进I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的《在IAR平台建立STC8ASK64S4A12单片机工程》这个帖子不能正常显示啊,怎么添加STC文件进IAR?

帖子可以正常显示,你看看是不是自己网络有问题

网友E:
一直在寻找关于IAR for 8051的教程,终于找到了,感谢楼主

网友F(2019-12-01):
大神应该写一篇移植STC头文件、链接文件、配置文件for IAR的教程,让大家来学习。

网友B:
大佬又换头像了,呵呵。。

网友G(2020-07-21):
STC的库是怎么导入的啊,我下载的IAR for 8051 ,没有STC

网友H(2021-05-16):
没有看到 ioSTC89XXXX.h  头文件啊。。。

网友I(2021-06-19):
要感谢大神的分享,帮我搞定学习在keil里面搞不定的东西

网友J(2023-02-11):
你好,device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K(2023-03-30):
我想询问一下,那些瑞萨,英飞凌的芯片怎么添加?

网友L:
STC也提供了 IAR的 STC8H系列演示,可以支持 C++ for STC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