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分析这个电路每个元器件导通情况?

楼主:
一直分析不出来

网友A(2019-08-18):
这是个H桥,假设某时刻KZ1 KZ2电位为高则Q4导通,从而拉低Q6 B极,Q6导通.因为R49的作用,Q2-KZ的电位被抬高.从而导通Q8.
因为KZ2为高,Q9截止,继而Q7截止,因为Q9截止,Q1_KZ电位被R52拉低,Q5截止.
这时,左边桥臂MR输出为高,右边桥臂MI输出为低.
对于KZ1 KZ2电位为低的情况,与上面分析类似,就不赘述了.因为三极管输入电阻比较小,元件的计算还是比较麻烦的,实用还是用H桥IC比较好,就算一定要用分立来搭,用MOS管应该会简单点.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用Mutisim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