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Altium Designer学习方法!

楼主:
  请问大家如何从一个小白变成一个画板子的大佬呢,这几天在学习AD18,刚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越往下学习就越感觉吃力,各种规则,感觉好复杂呀,求大家的学习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A(2019-08-19):
应该在干中学习,碰到问题在网上找解决办法。

网友B:
学习的方法可以有两种,第一种是根据项目进行操作学习。另一种是从基础的知识学习。

网友C:
嗯嗯,只是觉得学习AD有些吃力,也没有动力,那我试着去做一些小东西吧

网友D:
自己设计个开发板,做出来,然后玩一玩,你就知道设计的问题在哪了,在这个过程中就学习了。

网友E:
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跟着教学视频学,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F:
根据项目进行操作学习 自己设局目标  有实例就好练习 没必要全会   进步会很快

网友G:
最好是有一本和你软件对应的书,然后对着书上一步一步的来就可以了,一个星期就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就自己画一个小板之类的,网上打样回来,自己看效果
一般AD的教程都是以教你怎么用软件为主,但怎么画板,怎么走线,布局,这是另一个方面的知识了
电容放哪里,电感放哪里,反馈线怎么走..........

网友H:
这个跟学单片机一样,一定要结合实物,单纯的电脑上仿真永远不能真正掌握.
看书不要一次读到底,开始只要学会基本操作就行了.
现在马云家PCB打样也挺便宜的,两包烟钱就能打10片 100*100以内的双层板了.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多打点样,回来自己焊接调试,根据问题查找资料,总结问题.只有这样水平才能有所提高.

网友I:
如果身边有人教最好,直接画上电路图,只有在画图之中才知道哪里不懂,开始单面板练手,然后双面板。

网友J:
买本书是最OK的,不要纠结于版本,差不太多。刚学AD的时候兼职疯了器件都不知道挪到哪里去了,要不就莫名其妙绿了,哈哈。讲真买本书狠简单,虽然我的书也就看了几页,但是很有安全感,遇到纠结的就上网搜。普通板子基本两天就没问题了。规则那里,大部分基本按照默认就好了,我常改的也就是布线宽度,孔径尺寸和丝印距离,遇到规则不合就会变绿,适当改改规则。不要烦规则,真的很有用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J:
我当时学的时候感觉就应该打孔穿线,这面放不下放背面,所有我没有单面板的概念啊,我一直以为双层板就是最基础的。哈哈,千万不要怕难,挺过这两天就如鱼得水了,PCB布线简直享受。还有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很无知啦,很多大神也有不懂得地方呢,上次有个原子哥级别的大神问我怎么把CAD图导到PCB上,我惊呆了,暗搓搓觉得我比大神强啊。虽然是因为大神的软件版本低的离谱才导致那货求助我这菜鸟。

网友K:
最好有一份别人整理好的系统学习的教材,跟着学一遍,边学边做。然后再去自己做板,遇到问题了再把解决问题的那一块的知识返回去重新看一遍。之后就是孰能生巧了,做完几个之后,自己的能力也就上去了。

网友L:
可以拿一本书系统的学习,很多细节部分都在书上。也可以跟着视频学习,哔哩哔哩上面有很多,可以去看看凡亿郑振宇老师德视频,他是从最基础的89C51开始教的,个人觉得很有帮助,而且有些书后面回有交流群,可以加一下,跟大家互相讨论,也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M:
要学会软件使用,一两周就可以了。但是PCB布线规则,元器件的拓扑结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都需要很长是的实践,从实践中积累经验。

网友N(2019-09-25):
首先学会软件的使用,然后多做实际训练,这个东西说句不好听的真是靠经验

网友O:
在b站上有很多资源哦,而且都是比较详细的和全面的,坚持就一定可以学好哦

网友P:
得做实物,在实际应用中学习,光看理论和教学视频是学不会的,很多东西书上是没有的。

网友Q:
我个人是在b站上面自学的,最好学习的时候是有项目可以练手

网友R:
实践是学习最好的路径

网友S:
我是先看入门视频,这个网上和B站上都有,然后就是跟着做小项目,遇到问题或者报错找百度,我觉得这种方法还是挺适合我的

网友S:
我是先看入门视频,然后自己跟着画,遇到问题去百度

网友T:
学软件操作很简单啊,多练习,一直画,你才会遇到问题,先画单层,在画双层,当你把自己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就成大佬了。顺便附一张8层板子的一个拐角图,加油,只要坚持你也可以

8层板子一角

8层板子一角

网友C(2019-12-01):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跟着教学视频学,能少走很多弯路

同意啊  学长也让我跟着视频做  这样快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跟学单片机一样,一定要结合实物,单纯的电脑上仿真永远不能真正掌握.
看书不要一次读到底,开始只要学会 ...

嗯嗯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可以拿一本书系统的学习,很多细节部分都在书上。也可以跟着视频学习,哔哩哔哩上面有很多,可以去看看凡亿 ...

对对对 学长说那个郑师傅讲的不错  听了听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T:
学软件操作很简单啊,多练习,一直画,你才会遇到问题,先画单层,在画双层,当你把自己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 ...

哇 好漂亮啊

网友U:
我觉得从做点小东西开始吧,我也是新手,在时间中学习技能才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V:
边实践边学习,多查查资料,多做工程项目

网友W:
感觉难,学不下去,往往是学的方法不对。
学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PCB设计。不是设计软件的操作。设计软件只是一个完成PCB设计的工具。想要更快的学会工具的使用的方法就是不断使用。看别人怎么用,如何用。
完成一个PCB的设计的过程是一个递进的过程,清楚这一步做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每一步的作用是什么。思路清晰了就很简单。比如说封装库的作用。元件库的作用,原理图的作用是什么。
规则虽多,但只要知道那几个是重要的,那些是不重要的,就够了。

网友X:
可以去看看b站和y管,看有没有教程视频。最后是有一个大佬可以随时请教

网友Y:
小白呢 需要跟随视频达到辅助学习的目的,了解基础知识后再自主创新学习

网友Y:
小白就要跟随视频辅助学习,基础学好了,再创新,变成大

网友Z:
多做项目,多练习,多看有关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AA:
哔哩哔哩上面搜索郑振宇吧

网友AB:
b站上有一个教学视频,是一个智能车项目的完整流程,可以跟着做一下,会比较有收获

网友AC:
跟着视频去学,不懂就百度就行了

网友AD:
AD学习本身不难,现在的AD比99SE要简单很多,网上视频教学也有一堆,能坚持看看一定可以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