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JLINK SWD跟JTAG找不到目标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9-08-18):
根据生产文件做了几个JLINK V9.5 板子,芯片是STM32F205RC 的。现在JLINK 如果不将图中处短接的话,SWD 跟JTAG 都会找不到目标芯片,如果短接图中位置,JLINK 会对外提供3.3V  并且 可以在SWD跟JTAG 下找到目标芯片。但是如果目标芯片上电的话,又会找不到芯片了。 请问这怎么弄?

网友A:
芯片自己有供电就不需要短接JLIN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自己有供电就不需要短接JLINK了吧?

芯片上电的话 JLINK 就连接不到目标了, 假如芯片不供电 用JLINK 短接后输出的3.3V  就可以找到芯片。。。。

网友B:
不知道是jlink的问题还是你目标芯片的问题,一般来说,jlink供电,芯片供电,或者两个一起供电都是可以的

网友C:
不要Jlink和芯片同时供电,很容易烧东西的

网友D:
JLINK和芯片可能会共用引脚,最好不要同时供电

网友E:
以前喜欢短接使用,但是有个问题,一不小心就“掉固件”,然后重烧固件,再掉再烧……
后来不短接了,直接通过板子的电源给 CPU 供电,而不是通过 J-Link 来供电,没出现过异常。
看个人需求,有时候板子没办法独立供电,还是要通过 Link 供电来下载程序,固件掉了再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