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8可用mingw编译xclm.c生成xclm.exe的方法

楼主(2019-08-18):
xc8可用mingw编译xclm.c生成xclm.exe方法如下:

“mingw-get-setup.exe”,点击install;

这里默认安装即可,点击“Continue”,稍等10秒左右,出现100%,

再点击“Continue”;

在界面右边的Package下右击第三个开始,然后选择“Mark for installation”,

直到把mingw32-gcc-ada-bin、

mingw32-gcc-fortran-bin、

mingw32-gcc-g++-bin、

mingw32-gcc-objc-bin的都选上,

然后选择installation栏目中的Apply Changes,

然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点击Apply即可,国外服务器上下载稍等30分钟及以上,有的时间快,等待下载安装完即可,点击确定;

当下载完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配置环境变量,进入c盘根目录,找到MinGW文件夹,

找到bin文件夹且打开,然后复制该路径:  C:\MinGW\bin;

然后右击桌面“计算机”,选择“属性”,然后点击“高级系统设置”,然后点击“环境变量”,

在变量值末尾追加输入法英文状态下的分号“;”,在分号后面加“C:\MinGW\bin”即可,如“;C:\MinGW\bin”,最后确定就OK了;

然后测试是否安装及配置成功,windows + r 组合键调出命令提示符,(WinXP系统点开始,运行)

然后输入cmd,然后输入gcc -v,没有报错的话,说明安装配置成功,

用mingw编译xclm.c,生成xclm.exe,    ok啦

下载安装  MPLAB IDE 7.51;8_90;8.89;8.91;8.92自己选择合适版本

安装xc8-v1.31-win.exe

复制xclm.exe,替代xc8-v1.31-win安装目录下的xclm.exe  DIY完成可用。

网友A(2022-09-03):
1.33 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