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可以实际单片机可以运行吗?

楼主(2019-08-19):
以前单片机可以正常动行,仿真确不能正常运行。
现在我用74HC595,三根线控制1602屏,仿真报错说LED忙,但可以显示。

是不是说单片机应该可以正常运行呀???

网友A:
仿真与实际电路是不对等的,有限时候仿真可以运行,实际电路确不可以的,反之亦然。你需要检查你的电路规则是否正确

网友B:
那你的仿真图得按实际的实物来画才行呀

网友C:
仿真主要是逻辑算法的仿真,硬件电路的仿真Mutisim较好

网友D:
有限时候仿真可以运行,实际电路确不可以的,检查你的电路规则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