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识别51单片机智能小车的问题

楼主(2019-08-19):
我买了一个散件的51智能小车,但是将板子插在电脑上后,电脑显示无法识别,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但是可以上电,我用其他的开发板就能连上电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不行了,我怀疑过可能电路焊接有问题,可是如果焊接有问题为什么还能通电呀?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或者解决思路?谢谢了!

网友A:
有些时候电路焊接有问题也是可以通电的,你可以检查一下usb部分的电路有没有什么元器件漏焊,虚焊等问题

网友B:
注意看下板子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时候电路焊接有问题也是可以通电的,你可以检查一下usb部分的电路有没有什么元器件漏焊,虚焊等问题

你好,我没有元器件漏焊,但是虚焊我不清楚,但是我看着好像没有虚焊呀,那要是CH340芯片虚焊了,他还能上电吗

网友C:
你的现象说明供电线路是好的,usb转串口电路可能有问题,或者是你没有装这个串口芯片的驱动,先看下你驱动和芯片一样不一样,再检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现象说明供电线路是好的,usb转串口电路可能有问题,或者是你没有装这个串口芯片的驱动,先看下你驱动 ...

驱动和芯片驱动是一样的

网友D:
有事后电路会存在虚焊

网友E:
上图看看,没图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和电路,或者你先和商家协商下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可能商家比较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