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三极管基极的限流电阻

楼主:
要求 Ib=400mA所以R1=(110-0.7)/0.4=273.25ohm求解电阻的功率怎么算

网友A(2019-08-19):
经验公式 p>=2*I*I*R
你电阻计算的不对
应该(110—0.7—V电机)/I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验公式 p>=2*I*I*R
你电阻计算的不对
应该(110—0.7—V电机)/Ib

谢谢了,忘记减去电机的了,但如果按照这个式子,我无法让这管子完全饱和啊。。我这个电路加个R2/100K 怎么算Ib...
是否在前端在加个放大三极管,组成达林顿三极管?

网友C:
楼主的图画错,负载应该放在晶体管C极。晶体管作为开关使用需要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导通状态。大功率晶体管的β值通常很小,2SD1710的β值小于10。需要很大的BE驱动电流才能饱和导通。楼主可以改用达林顿管或MOS管,就不必在限流电阻上无畏消耗电能。

网友B:
求解答啊。。。

网友A:
要饱和只需要Ib>400mA。可以加一个三极管这样可以用小功率的电阻
另 为什么不把电机接在C极?

网友D:
为什么不把电机放到集电极上呢?基极接电阻、电阻另一端接电源上,电阻的阻值=(110-0.7)/0.4=273欧姆,实际可用270欧姆电阻。功率=0.4x0.4x270=43.2瓦。或者功率=(110-0.7)x 0.4=43.72瓦。我觉得实际使用的电阻功率要100瓦的好一些,功率刚刚好的,时间长了会烧掉的。

网友B:
目前使用如图所示电路,但就是不能让D1710达到饱和,导致D1710温度过高,想降低D1710温度。。
由于一些原因不能把电机放在集电极,只能放在发射极上。
关系电阻功率的问题,求解下这些功率具体怎么算,已经困惑了很久。。每次算出来的功率非常大,但实际0.25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把电机放到集电极上呢?基极接电阻、电阻另一端接电源上,电阻的阻值=(110-0.7)/0.4=273欧姆,实 ...

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放集电极。。  你这个公式和我之前一样,参考1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画错,负载应该放在晶体管C极。晶体管作为开关使用需要工作在截止和饱和导通状态。大功率晶体管的 ...

特殊原因,不能放在集电极。
请看下最新图,就是D1710的散热问题,我觉得是没有完全饱和。。
还有就是电阻的功率有点没头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饱和只需要Ib>400mA。可以加一个三极管这样可以用小功率的电阻
另 为什么不把电机接在C极?

特殊原因,不能放集电极。
目前正在使用这种,但功率这方面还是没底。。
请看下最新图纸,解答下我的困惑0 0

网友A:
假定Q2的饱和电压为2V,工作时电机上的电压只有108V。Q2的Vbe取1V ,Q1饱和电压取0.4V
正常工作时R6两端的电压为110—0.4—1—108=0.6V
R=0.6/0.4=1.5欧,想要饱和电阻小于1.5欧 这么小的电阻 可以不要
你这个电路的设计 在开机瞬间有烧管的危险

网友D:
哎,其实使用继电器、SSR,都可以很简单地控制,也不用过于考虑电阻功率的问题。楼主过于纠结了,电子这东西,就是让人实现功能,怎么方便怎么来,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定Q2的饱和电压为2V,工作时电机上的电压只有108V。Q2的Vbe取1V ,Q1饱和电压取0.4V
正常工作时R6两端的 ...

  是的,直接把R6短接,调节R5,使之达到400mA, 会导致Q2开机烧管, 能否告诉下 怎么保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哎,其实使用继电器、SSR,都可以很简单地控制,也不用过于考虑电阻功率的问题。楼主过于纠结了,电子这东 ...

  哎,没办法,普通的继电器 触点电流达不到电机工电流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特殊原因,不能放在集电极。
请看下最新图,就是D1710的散热问题,我觉得是没有完全饱和。。
还有就是 ...

由于楼主设计错误,负载(直流电机)接在功率输出管E极。负载对功率输出管的电流负反馈作用使得其只能是一个线性放大器,输出管不可能饱和导通,无论如何在限流电阻上怎样忙活都是徒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由于楼主设计错误,负载(直流电机)接在功率输出管E极。负载对功率输出管的电流负反馈作用使得其只能是 ...

  能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明下吗。。。

综合我的回复,难道还不够详细?这都是晶体管开关电路的基本常识。

网友E(2021-05-30):
这个电路 管子不会饱和 因为IC 的电流始终是IB的HFE 倍  不能构成饱和的条件 IC不会随着IB的增加而增加 什么原因电机不能放在集电极呢 所以管子会很热

网友F:
什么饱和不饱和的?楼主为何不考虑用‘可控硅’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放集电极。。  你这个公式和我之前一样,参考1楼。

不放在集电极,就不能驱动电机。再计算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