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问题,单个按键控制灯常亮和蜂鸣器响

楼主(2019-08-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写了一个程序用单个按键控制灯常亮和蜂鸣器响(警报状态),另外一个按键按下后取消警报。可是下载后发现,灯一开始就是闪烁状态,按下按键后才变常亮。请大家帮我看看哪里的问题。以下是源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P20=P2^2;

sbit beep=P1^5;

u8 start=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sound()
{
        u8 i=100;
        while(i--)
        {
                beep=~beep;
                delay(100);
        }
}
void keypros()
{
        if(k1==0)                         //开始
        {
                delay(1000);
                if(k1==0)
                {
                        start=1;
                }
                while(!k1);
        }
        if(k2==0)                          //停止
        {
                delay(1000);
                if(k2==0)
                {
                        start=0;
                }
                while(!k2);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P20=0;          //程序初始化,令二极管不发光
        while(1)
        {

                keypros();
                if(start==1)
//                if(k1==0)
                {
                         delay(100);   //延时一下

//               if(k1==0)
                        sound();
                }
                else
                {
                        beep=1;
//                        while(k1==0);

                   delay(10000);
                 P20=~P20; //二极管转换发光状态,返回继续循环检测
                }
        }
}

网友A:
楼主应该从主函数那里查找问题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你外部的电路连接的问题,按下按键才是将引脚拉高而不是拉低,不按下就是将引脚拉低

网友C:
开始u8 start=0;不按按键就到else了, P20=~P20; 一直在取反。

网友D:
主函数分析一下,灯闪烁的触发条件,应该是那里没处理好。

网友E:
这个程序我也有点看不懂,感觉楼主用start控制的输出口,如果是输出口的话start应该有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