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的作用,npn三极管Q3的C极是需要测量的电压,在0-vdd间变化

楼主(2019-08-19):
运放稳压管

运放稳压管

VDD=3.3V

npn三极管Q3的C极是需要测量的电压,在0-vdd间变化
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貌似跟随器,输出电压取决于同相端的输入

网友B:
测量电压的吧,小电压

网友C:
D10是什么管?局部电路看不出什么

楼主:
是把R3的电压稳定在1.2v吗,可测得是Q3 3脚的电压 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D10是什么管?局部电路看不出什么

是1.2v的lm385稳压管 请问Q3在什么情况下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