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通过WEB页面连接WIFI

楼主(2019-08-19):
在ESP32官方的例程中,都是直接把WIFI的SSID和Password写死在程序里,但是在实际使用中网络环境是不固定的,如果更换了网络环境,就得重新修改程序,在实际运用中并不合理。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类似的例程,于是便自己试着写了一个,我的思路如下:

首次上电会有一个ESP32发出的WIFI,手机连接这个WIFI,然后访问esp32的IP地址就会出现WIFI配置的网页:

直接贴上代码:

        #include <WiFi.h>

        #include <ESPmDNS.h>

        #include <WebServer.h>

        #include <WiFiMulti.h>

        const char* AP_SSID  = "ESP32_Config"; //热点名称

        const char* AP_PASS  = "12345678";  //密码

        #define ROOT_HTML  "<!DOCTYPE html><html><head><title>WIFI Config by lwang</title><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head><style type=\"text/css\">.input{display: block; margin-top: 10px;}.input span{width: 100px; float: left; float: left; height: 36px; line-height: 36px;}.input input{height: 30px;width: 200px;}.btn{width: 120px; height: 35px; background-color: #000000; border:0px; color:#ffffff; margin-top:15px; margin-left:100px;}</style><body><form method=\"GET\" action=\"connect\"><label class=\"input\"><span>WiFi SSID</span><input type=\"text\" name=\"ssid\"></label><label class=\"input\"><span>WiFi PASS</span><input type=\"text\"  name=\"pass\"></label><input class=\"btn\" type=\"submit\" name=\"submit\" value=\"Submie\"></form></body></html>"

        WebServer server(80);

        WiFiMulti wifiMulti;

        uint8_t resr_count_down = 120;//重启倒计时s

        TimerHandle_t xTimer_rest;

        void restCallback(TimerHandle_t xTimer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Fi.mode(WIFI_AP);//配置为AP模式

          boolean result = WiFi.softAP(AP_SSID, AP_PASS);//开启WIFI热点

          if (result)

          {

            IPAddress myIP = WiFi.softAPIP();

            //打印相关信息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Soft-AP IP address = ");

            Serial.println(myIP);

            Serial.println(String("MAC address = ")  + WiFi.softAPmacAddress().c_str());

            Serial.println("waiting ...");

            xTimer_rest = xTimerCreate("xTimer_rest", 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pdTRUE, ( void * ) 0, restCallback);

            xTimerStart( xTimer_rest, 0 );  //开启定时器

          } else {  //开启热点失败

            Serial.println("WiFiAP Failed");

            delay(3000);

            ESP.restart();  //复位esp32

          }

          if (MDNS.begin("esp32")) {

            Serial.println("MDNS responder started");

          }

          //首页

          server.on("/", []() {

            server.send(200, "text/html", ROOT_HTML);

          });

          //连接

          server.on("/connect", []() {

            server.send(200, "text/html", "<html><body><h1>successd,conning...</h1></body></html>");

            WiFi.softAPdisconnect(true);

            //获取输入的WIFI账户和密码

            String ssid = server.arg("ssid");

            String pass = server.arg("pass");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 SSID:" + ssid + "  PASS:" + pass);

            //设置为STA模式并连接WIFI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ssid.c_str(), pass.c_str());

            resr_count_down = 120;

            xTimerStop(xTimer_rest, 0);

            uint8_t Connect_time = 0; //用于连接计时,如果长时间连接不成功,复位设备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等待WIFI连接成功

              delay(500);

              Serial.print(".");

              Connect_time ++;

              if (Connect_time > 80) {  //长时间连接不上,复位设备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timeout, check input is correct or try again later!");

                delay(3000);

                ESP.restart();

              }

            }

          });

          server.begin();

        }

        void loop() {

          server.handleClient();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WIFI已连接

          }

        }

        void restCallback(TimerHandle_t xTimer ) {  //长时间不访问WIFI Config 将复位设备

          resr_count_down --;

          Serial.print("resr_count_down: ");

          Serial.println(resr_count_down);

          if (resr_count_down < 1) {

            ESP.restart();

          }

        }

程序下载:https://github.com/lwang1997/ESP32/tree/master/WIFI_Config

在测试时发现有时候访问不了,所以加了定时,如果没有连接WiFi,两分钟重启一次,避免一直访问不了。程序写的不是很好,但是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A(2020-04-03):
求助,我找不到WebServer.h,WiFiMulti.h这两个库,求大佬帮忙

网友B(2021-01-22):
楼主你这个代码可以连wifi 但是不能保存 每次得重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