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段STC8单片机系列的EEPROM的程序参考学习

楼主:
新手初学单片机,前期进度正常,但到了EEPROM时瞬间卡壳了,网上找资料找教程始终不得要领。冒昧来此求助。
如遇大家帮助,不胜感激。

想求一段单独的EEPROM的读写及保存的C程序来参考学习。
如下
STC8F2K16S2这个芯片为例吧(手头上有这个片子)。
一个共阴的数码管,一位或者四位都行,这个不重要
不去考虑硬件电路,比如上拉或者限流电阻等,。
就简单的将数码管管脚接到某段IO上,比如P2端口。
外部EEPROM的各种操作简单通过三个或四个按键来实现吧,比如:一个设置键、一个增加键、一个移位键吧。这几个键随便接某几个IO即可。
通过设置键进EEPROM读,增加配合移位健来写操作,最后设置键保存修改后的数据即可。
比如设置两个需要读写的参数AAABBB,令AAA初始值为1BBB初始值为2AAABBB的范围都是0~9即可

不知道有没有师傅能耽误些时间给一段参考学习的程序。

网友A(2019-08-19):
忘了一点,最好是用STC的内部EEPROM

网友B:
单片机的数据手册都是有例程的,你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的,C和汇编都有,但如果你说你看不明白,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忘了一点,最好是用STC的内部EEPROM

基于STC官方示例给你写了一个内置EEPROM键控单字节测试程序,0~9共阴单数码管静态显示。初始值5,每次操作后保存数据,断电后重启显示最后的操作数据。端口定义根据实际电路自行修改。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本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声明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CPU的等待时间 按晶振频率选用************/
#define WT_30M          0x80
#define WT_24M          0x81
#define WT_20M          0x82
#define WT_12M          0x83
#define WT_6M           0x84
#define WT_3M           0x85
#define WT_2M           0x86
#define WT_1M           0x87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共阴数码管段码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table1[10];                                                //数据缓存数组

char num;                                                                           //定义一个操作变量

/*----------------------------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ISP/IAP/EEPROM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WT_12M;                         //使能IAP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static bit key1_sign=0;                                                //按键1自锁标志
        static bit key2_sign=0;                                                //按键2自锁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1=0;                                //计数变量1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2=0;                                //计数变量2
        if(!key1)                                                                        //检测按键1如果为0
        {
                if((count1++>=250)&&(key1_sign==0))
                {
                        key1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1置1
                        if(num<10)
                                num++;
                        IapErase(0x0400);                                        //扇区擦除(扇区首地址)
                        IapProgram(0x0400, num);                        //写入一字节(地址,数据)
                }
        }
        else                                                                                //按键抬起
        {
                key1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1清0
                count1=0;                                                                //消抖计数1清0
        }
        if(!key2)                                                                        //检测按键2如果为0
        {
                if((count2++>=250)&&(key2_sign==0))
                {
                        key2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2置1
                        if(num>0)
                        {
                                num--;
                                IapErase(0x0400);                                //扇区擦除(扇区首地址)
                                IapProgram(0x0400, num);                //写入一字节(地址,数据)
                        }
                }
        }
        else                                                                                //按键抬起
        {
                key2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2清0
                count2=0;                                                                //消抖计数2清0
        }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num=IapRead(0x0400);                                                 //读取一字节
        if((num<0)||(num>9))                                                //超出范围表示没有存储数据
        {
                num=5;                                                                        //赋初值
                IapErase(0x0400);                                                //扇区擦除(扇区首地址自动增量),擦除数据后全部复位是0xff
                IapProgram(0x0400, num);                                //写入一字节(地址,数据)
//                连续读写最多512个字节
//                for(i=0;i<10;i++)
//                {
//                        IapProgram(0x0400+i,table1[i]);                //连续写10个字节数据
//                }
        }
        while(1)
        {
                keyscan();                                                                //按键扫描
                P0=table[num];                                                        //数码管显示
        }
}

网友D:
手册里有例程的,就算看不明白,先照着葫芦画瓢,直接复制,运行.然后慢慢琢磨修改,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于STC官方示例给你写了一个内置EEPROM键控单字节测试程序,0~9共阴单数码管静态显示。初始值5,每次操 ...

谢谢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数据手册都是有例程的,你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的,C和汇编都有,但如果你说你看不明白,那就没有办法了

请问数据手册在哪下载

网友F(2021-04-18):
引用 网友C:
基于STC官方示例给你写了一个内置EEPROM键控单字节测试程序,0~9共阴单数码管静态显示。初始值5,每次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