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以内的计算器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8-19):
问题是按键时第一次和第二次按下时正常,按下第三个时一下子出3~4个相同的数求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nsigned char code xianshi[16]={'*','0','#','=','7','8','9','/','4','5','6','-','1','2','3','+'};
unsigned char code shu[16]={0,0,0,0,7,8,9,0,4,5,6,0,1,2,3,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define      anjian P1
#define      LCD_D  P2
sbit         LCD_RS=P3^0;
sbit         LCD_RW=P3^1;
sbit         LCD_E=P3^2;

u8 jianwei,i=0,jieguo;
u8 zancun[4];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elayms(u16 c)   //延时函数ms         误差 0us
{
    u8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dat(u8 d)             //写入数据
{
  LCD_E=0;                            //关闭使能端
  LCD_RW=0;                    //进入  写
  LCD_RS=1;                           //选择 数据

  LCD_D=d;                           //输入数据
  delay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_E=1;                           //打开使能端
  delayms(5);                   //延时1ms
  LCD_E=0;                           //关闭使能端

}

void junzhenanjian()
{
    u8 a;
        anjian=0x0f;
        if(anjian!=0x0f)
        {
           delay(1000);             //消抖
           if(anjian!=0x0f)
           {
             anjian=0x0f;
             switch(anjian)
               {
                case(0x07): jianwei=0;break;
                case(0x0b): jianwei=1;break;
                case(0x0d): jianwei=2;break;
                case(0x0e): jianwei=3;break;
                }
              anjian=0xf0;
              switch(anjian)
                {
                 case(0x70): jianwei=jianwei;   break;
                 case(0xb0): jianwei=jianwei+4; break;
                 case(0xd0): jianwei=jianwei+8; break;
                 case(0xe0): jianwei=jianwei+12;break;
                }
                while((a<50)&&(anjian!=0xf0))
                {
              delay(1000);
                       a++;
                }
                        dat(xianshi[jianwei]);
                        zancun[i]=jianwei;
                        i++;
                  }
    }
}

void com(u8 c)             //写入命令
{
  LCD_E=0;                            //关闭使能端
  LCD_RW=0;                    //进入 写
  LCD_RS=0;                           //选择 命令

  LCD_D=c;                           //输入命令
  delayms(1);                   //等待数据稳定

  LCD_E=1;                           //打开使能端
  delayms(5);                   //延时1ms
  LCD_E=0;                           //关闭使能端

}

void qingping()                 //清屏
{

  com(0x06);                        //光标右移
  com(0x0c);                        //显示光标
  com(0x38);                        //8线 1行  5×10
  com(0x01);                        //清屏
  com(0x80);                        //设置起点
}

void main()
{
    u8 shi,ge;
    qingping();
        while(1)
        {
         junzhenanjian();
         if(i==4)
         {
            switch(zancun[1])
                {
                case(0):jieguo=(shu[zancun[0]]*shu[zancun[2]]);break;
                case(7):jieguo=(shu[zancun[0]]/shu[zancun[2]]);break;
                case(11):jieguo=(shu[zancun[0]]-shu[zancun[2]]);break;
                case(15):jieguo=(shu[zancun[0]]+shu[zancun[2]]);break;
                }
                if(jieguo>=10)
                {
                   shi=jieguo/10;
                   ge=jieguo-shi*10;
                   dat(table[shi]);
                   dat(table[ge]);
                }
                else
                dat(table[jieguo]);
                i=0;
         }
        }
}

网友A:
拿来学习,挺有用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