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串口通信综合程序

楼主(2019-08-19):
正在初学51的中断,定时器,串口等等,遇到很多瓶颈比如串口怎么发送变量的数值啦(加一个0x30就好),分享这个程序给初学者们啦

功能:
1. 开机以后,LED0和LED1实现0.5秒间隔闪烁2次,蜂鸣器同时鸣叫2次。
2. 之后,串口等待接收到一个字符'R',开始进入主循环体。
3. 主循环体中,LED0和LED1实现1秒间隔闪烁。
4. 串口接收到字符'D',回复LED当前状态和系统当前处于运行还是暂停状态,如果运行状态,收到字符'R',如果暂停状态,收到字符'P'。
5. 串口接收到字符'T',回复主循环体开始运行的时间和系统当前处于运行还是暂停状态,时间单位为秒,最大计数值65535,以每一位的ASCII码字符发送,最后加换行符。
6. 串口接收到其他字符,回复字符'W',且蜂鸣器高频率鸣叫2次。
7. 主循环体运行每分钟,蜂鸣器低频率鸣叫1次。
8. 开启INT0中断,按下S_INT0,可以暂停目前的程序运行,再次按下,可以继续运行,之前的所有都保持继续运行的状态,计数值也继续累加。暂停状态下, 依然可以响应串口的'D'和'T'的应答回复,具体暂停还是运行状态的解释,详见第4条要求。
9. 所有定时, 用T0方式1中断实现。
10. 串行口配置为方式1,4800波特率,中断接收,查询发送。

PS:定时器的初值为了方便是用晶振12HZ算的哦,想要精确延时的朋友记得换成11.0592算一下啦
用的STC89C52REC的迷你单片机,原理图附在压缩包里啦

#include <reg52.h>
#include"main.h"

void main()
{
    init();

    for(i=0; i<2; i++)
        {
            LED0 = 0;
            LED1 = 0;
            beep = 0;
            delay(25);
                LED0 = ~LED0;
            LED1 = ~LED1;
            beep = 1;
            delay(25);
        }

while(1)
{
    while(g_b_enter_flag)
    {
                if(LED0 == LED1)
            {
                    LED0 = 0;
                LED1 = 1;
                    delay(50);
                }
                LED0 = ~LED0;
            LED1 = ~LED1;
            delay(50);
    }//end of while(g_b_enter_flag)
        while(!g_b_enter_flag)
        {
            ;
        }
}//end of while(1)
}

//按键中断子程序
void int0() interrupt 0
{
        g_b_enter_flag = ~g_b_enter_flag;//暂停和继续的切换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B1;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E0;
        g_i_cnt++;

        if(g_b_enter_flag)
    {
                 g_i_20ms_time++;  //记录主循环运行时间
        }

    if(g_i_20ms_time>50) //主程序运行1s
        {
        g_i_1s_time++;
                g_i_totaltime++;
                g_i_20ms_time = 0;
    }
        if(g_i_1s_time>60) //运行一分钟
        {
            beep = 0;
                cdelay(200);
                beep = 1;
                g_i_1s_time=0;

    }
        if(g_i_1s_time>65535)//最大计时值655353
        {
            g_i_1s_time = 0;
        }
}

//精确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g_i_cnt=0;
     while(g_i_cnt<z)
         {
               ;
         }
         g_i_cnt=0;
}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unsigned 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
        TI=0;
}

//不精确延时
void c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 x<k; x++)
         {
             for(y=0;y<600;y++);
         }
}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的初始化
void init()
{
    i=0;
        g_b_R_flag=0;//判断是否是第一次发送R
        g_b_enter_flag=0; //判断是否进入主循环,0为否,1为是
        g_i_cnt=0;        //精确延时用
        g_i_20ms_time=0;        //一个等于20ms
    g_i_1s_time=0; //一个等于1s
        g_i_totaltime=0;   //主程序运行总时间

        EX0 = 1;//开外部中断0
        IT0 = 0;//外部中断0低电平触发

    ET0 = 1;//打开定时器0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工作模式1,16位定时模式
        TR0 = 1;//启动定时器0
        TH0 = 0xB1;
        TL0 = 0xE0; //定时20ms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SCON = 0x50;//配置串口为模式 1
        REN = 1;//串口允许接收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A;        //波特率4800
        TL1 = 0xFA;
        ET1 = 0; //禁止 T1 中断
        TR1 = 1;//启动定时器1
    EA = 1;        //打开总中断
}

//UART中断服务函数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判断接收是否完成
        {
                RI = 0;//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

                if((SBUF==0x52)&(g_b_R_flag==1))
                {
                    send('W');
                    beep=0;
                        cdelay(60);
                        beep=1;
                        cdelay(60);
                        beep=0;
                        cdelay(60);
                        beep=1;
                        cdelay(60);
                }
            if(SBUF==0x52)        //接受字母为R,开始进入主循环体
                {
                    g_b_enter_flag = 1;
                        g_b_R_flag=1;
            }
                else if(SBUF==0x44)//接收字母为D,发送LED状态
                {
                        if(g_b_enter_flag)
                        {
                                send('R');
                                send('\n');
                                if(LED0==1&&LED1==0)
                            {
                                 send('C');
                                send('O');
                                send('\n');
                            }
                            else
                            {
                                send('O');
                                send('C');
                                send('\n');
                            }
                        }
                        else
                        {
                                send('P');
                                send('\n');
                        }
                }//end of else if(SBUF==0x44)
                else if(SBUF==0x54)//接受字母T发送系统状态和运行时间
                {
                    if(g_b_enter_flag)
                        {
                        send('R');
                                send('\n');
                        }
                        else
                        {
                            send('P');
                                send('\n');
                        }
                        num1 = 0x30+g_i_totaltime/10000;
                    SBUF = num1;
            while(!TI);
            TI = 0;
                        num2 = 0x30+g_i_totaltime%10000/1000;
                    SBUF = num2;
            while(!TI);
            TI = 0;
                        num3 = 0x30+g_i_totaltime%1000/100;
                    SBUF = num3;
            while(!TI);
            TI = 0;
                        num4 = 0x30+g_i_totaltime%100/10;
                    SBUF = num4;
            while(!TI);
            TI = 0;
                        num5 = 0x30+g_i_totaltime%10;
                    SBUF = num5;
            while(!TI);
            TI = 0;
                        send('\n');
        } //end of        else if(SBUF==0x54)
                else
                {
                    send('W');
                        beep=0;
                        cdelay(60);
                        beep=1;
                        cdelay(60);
                        beep=0;
                        cdelay(60);
                        beep=1;
                        cdelay(60);
            }
    if(TI)//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
            TI = 0;//清零发送完成标志位
        }
    }//end of if(RI)
}

网友A(2019-12-01):
我也是初学者,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