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备抗静电和EMC,求推荐电路和ESD芯片

楼主(2019-08-19):
要做一个设备,通信口用到232和can,要求抗静电放电接触式不低于6KV,抗EMC不低于10V/m。接口电路要注意什么?有推荐电路和ESD芯片吗?

网友A:
常见的这些接口芯片,本身就有一定的ESD防护能力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隔离芯片,可以用于232、can接口和MCU的连接

网友C:
普通的RS232可以用ADI3201,再用金升阳电源隔离。

网友D:
加吸收电路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