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与外围电路用同一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9-08-19):
单片机的电源是不是经常与外围电路(电机什么的)分开,如果用同一个电源的话得用到什么芯片较好,稳定在5v(51的)

网友A:
电源共用不共用主要取决于外围电路,单片机stc芯片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在线烧写程序方便

网友B:
感觉单片机电源用1117或7805都是可以的,外围电路功率也不可能太大,如果功率太大,那负载接的电压就可能比较高,单片机作为控制就要独立电源了

网友C:
驱动电机可以用L298N

网友D:
用7805,注意前后端电容匹配,5V总负载额定500毫安,输入端8~12V

网友E:
最简单用78系列

网友F:
需要效率用SOT23封装的DCDC,现在的方案都为同步整流,外围只有电感和电容,功耗不高的话,SOT封装的LDO也可满足要求。

网友G:
用不用同一个电源,主要看电压是不是一致,电源功率上是不是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