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关于单片机外围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9-08-19):
滤波电路中电容电感的参数是与pwm的频率有关还是与电压大小有关啊

网友A:
和pwm没什么关系吧,电解电容要过滤掉电流中的低频信号,低频滤波电容主要用于是电滤波或变压器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与市电一致为50Hz;而高频滤波电容主要工作在开关电源整流后的滤波,其工作频率为几千Hz到几万Hz。

网友B:
与频率有关系,但是电压不能超过器件的工作电压

网友C:
要看具体电路,才知道哪个元件主要是哪个参数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