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PCA9685源程序

楼主(2019-08-19):
51控制PCA9685,使用软件模拟IIC,都在代码里了。
目的是为了控制16X舵机,50HZ
/*        PCA9685驱动程序        */
/*        使用IO口模拟通信        */
/*        16路PWM输出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SCL=P1^0;                //定义时钟引脚
sbit SDA=P1^1;                //定义数据引脚

#define PCA9685_adrr 0x80//1+A5+A4+A3+A2+A1+A0+w/r
#define PCA9685_SUBADR1 0x2
#define PCA9685_SUBADR2 0x3
#define PCA9685_SUBADR3 0x4
#define PCA9685_MODE1 0x0
#define PCA9685_MODE2 0x1
#define PCA9685_PRESCALE 0xFE
#define pwm0_ON_L 0x6
#define pwm0_ON_H 0x7
#define pwm0_OFF_L 0x8
#define pwm0_OFF_H 0x9
#define ALLpwm_ON_L 0xFA
#define ALLpwm_ON_H 0xFB
#define ALLpwm_OFF_L 0xFC
#define ALLpwm_OFF_H 0xFD

void iic_delay()//延时5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ic_start()//scl高电平区间,sda一个下降沿启动信号
{
        SDA=1;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0;
        iic_delay();
        SCL=0;
        iic_delay();
}
void iic_stop()//scl在高电平区间,sda一个上升沿信号
{
        SDA=0;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SDA=1;
        iic_delay();
}
void iic_wait_ack()//在scl高位时,从机拉低sda引脚表示应答
{
        unsigned char i=0;
        SCL=1;
        iic_delay();
        while((SDA==1)&&(i<255))
        {
                i++;
        }
        SCL=0;
        iic_delay();
}
void iic_init()//初始化IIC通讯引脚
{
        SCL=1;
        iic_delay();
        SDA=1;
        iic_delay();
}
void iic_send_ack(bit iic_ack)//接受完成之后,发送应答位,0应答继续发送,1不应答停止发送
{
        SDA=iic_ack;
        SCL=1;
        iic_delay();
        SCL=0;
        iic_delay();
}
void iic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SCL=0;
                iic_delay();
                SDA=iic_byte&0X80;
                iic_byte=iic_byte<<1;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
        SCL=0;
        iic_delay();
        SDA=1;
        iic_wait_ack();
}
void iic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_addr,unsigned char iic_addr,unsigned char iic_byte)
{
        iic_init();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slave_addr);
        iic_write_byte(iic_addr);
        iic_write_byte(iic_byte);
        iic_stop();
}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读字节,先读高位,左移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iic_byte=0;
        SCL=0;
        iic_delay();
        SDA=1;                                                                                        //确保主机释放SDA
        iic_delay();
        for(;i<8;i++)
        {
                iic_delay();
                SCL=1;
                iic_delay();
                iic_byte=(iic_byte<<1)|SDA;
                SCL=0;
        }
        iic_delay();
        return iic_byte;
}
unsigned char iic_read(unsigned char slave_addr,unsigned char iic_addr)
{
        unsigned char iic_byte;
        iic_init();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slave_addr);
        iic_write_byte(iic_addr);
        iic_start();
        iic_write_byte(slave_addr|0x01);//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iic_byte=iic_read_byte();
        iic_send_ack(1);//发送非应答信号
        iic_stop();
        return iic_byte;
}
void pca_set_freq()//频率设置为50hz(20ms)
{
        unsigned char prescale=132,oldmode,newmode;
        iic_write(0x80,0x00,0x0);
        oldmode=iic_read(0x80,0x00);
        newmode=(oldmode&0x7F)|0x10;
        iic_write(0x80,0x00,newmode);//进入sleep
                                                                                                   //设置频率时pca9685应该进入睡眠状态
        iic_write(0x80,0xFE,prescale);
        iic_write(0x80,0x00,oldmode);//退出sleep
        iic_write(0x80,0x00,oldmode|0xA1);//立即重启
}
void pca_set_pwm(unsigned char channel,unsigned char angle)
{
        unsigned int off=102+(angle*2.27);
        iic_write(0x80,0x06+4*channel,0);
        iic_write(0x80,0x07+4*channel,0);
        iic_write(0x80,0x08+4*channel,off);
        iic_write(0x80,0x09+4*channel,off>>8);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delay_a)                //@11.0592MHz
{
        while(delay_a)
        {
                unsigned char delay_b=255;
                while(delay_b)
                {
                        iic_delay();
                        iic_delay();
                        delay_b--;
                }
                delay_a--;
        }
}
int main()
{
        pca_set_freq();
        delay(155);
        pca_set_pwm(0,40);
        pca_set_pwm(1,40);
        delay(155);
        pca_set_pwm(0,140);
        pca_set_pwm(1,140);
        delay(155);
        pca_set_pwm(1,150);
        delay(155);
        pca_set_pwm(1,47);
        delay(155);
        pca_set_pwm(0,70);
        while(1);
}

网友A(2020-04-22):
下载后解压缩时:提示找不到文件

楼主(2020-10-27):
引用 网友A:
下载后解压缩时:提示找不到文件

??我试了一下可以呀,我压缩软件用的WIN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