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7里的CLK DIO怎么接入stm32里

楼主(2019-08-19):
TM1637里的CLK DIO怎么接入stm32f103cbt6里,啥协议的,哪位大神告知下,谢谢,驱动数码管芯片的

网友A:
接入任意一个IO端口就行,协议参考1367数据手册。

网友B:
1637没用过,只用过1650,接口类似I2C,接单片机任意GPIO就行了,网上例程很多,随便一搜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入任意一个IO端口就行,协议参考1367数据手册。

谢谢回复,不用接到特定的的io吗,比如spi的或者i2c的,使用的是stm32f103cbt6,48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7没用过,只用过1650,接口类似I2C,接单片机任意GPIO就行了,网上例程很多,随便一搜就能找到.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C(2019-12-30):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不用接到特定的的io吗,比如spi的或者i2c的,使用的是stm32f103cbt6,48脚的

楼主,怎么接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