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D封装是什么?

楼主(2019-08-20):
SMD封装和DIP封装,DIP封装我知道就是MCU插片式的封装吧,那SMD封装是什么意思?麻烦大佬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A:
SMD:它是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器件。

网友B:
SMD它是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器件,它是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元器件中的一种。在电子线路板生产的初级阶段,过孔装配完全由人工来完成。首批自动化机器推出后,它们可放置一些简单的引脚元件,但是复杂的元件仍需要手工放置方可进行波峰焊。表面组装元件(Surface Mounted components)主要有矩形片式元件、圆柱形片式元件、复合片式元件、异形片式元件。
这个百度完全能查到啊,大把的资料

网友C:
就是我们常说的贴片元件,和SMT经常混用以致混淆,其实两者有点区别:
1、SMT是表面贴装技术,是指用贴片的方式将元器件贴在PCB上。
2、smd则是属于适应这种贴装技术的元器件,是一个具体的物体。

SMD贴片元件的尺寸有些非常小,手工焊接困难。这些信息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它是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器件。

我知道,我拿ATmega328p做对比,我了解的只有插片式PDIP封装和贴片式TQFP封装,这个SMD封装是什么鬼啊....客户跟我说要我尝试写一下单片机的SMD封装供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拿ATmega328p做对比,我了解的只有插片式PDIP封装和贴片式TQFP封装,这个SMD封装是什么鬼啊... ...

SMD是指贴片工艺或贴片机。DIP、PDIP是双列直插式元器件的封装形式,SOP、TSSOP、LQFP、TQFP、QFP等是贴片元器件的封装形式。同一种单片机可能会有几种不同封装形式,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但其内部电路是一样的。用相同的软件烧录后其功能也是一样的。只是焊接在PCB上的方式不同而已。你的客户可能是要求你提供一个功能相同,但由贴片元件和贴片工艺完成的电路板供其测试。

网友E:
电子产品的生产上,SMD是指贴片封装的元件

网友F:
SMD就是指贴片封装的啊,工厂贴片加工SMT

网友G:
SMD是贴片,贴片体积小,占空间小,如果开发的产品对体积外形有要求,很多直插的元件是放不上的。画PCB的时候,贴片封装的比直插的难度要大些,元件焊接也没有那么困难,只要不是引脚在元件底下的那种就好办。

网友H:
SMD它是Surface Mounted Devices的缩写,意为:表面贴装器件,它是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元器件中的一种。在电子线路板生产的初级阶段,过孔装配完全由人工来完成。首批自动化机器推出后,它们可放置一些简单的引脚元件,但是复杂的元件仍需要手工放置方可进行波峰焊。表面组装元件(Surface Mounted components)主要有矩形片式元件、圆柱形片式元件、复合片式元件、异形片式元件。随便搜索一下就知道了啊,楼主应该是刚刚接触PCB,有时候不要太纠结封装名称,很多公司自己起的名字你还能都问清楚吗?重点看尺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