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为什么选择了安装路径之后安装键还是灰色的呢

楼主(2019-08-20):
在51单片机与电脑连接后,安装驱动时,选择了安装路径,但是安装键一直是灰色的·,没有变黑。

网友A:
看安装路径是否正确又或是软件是否已安装

网友B:
先把usb设备连接电脑

网友C:
换到C:\Keil 呀

网友D(2020-06-22):
路径要仔细到MDK文件夹

网友E:
路径问题

网友F:
软件要求安装路径为C:\Keil

网友G:
如果已经安装过驱动,要把旧的卸载才能安装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