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用的11.0592 为什么我20mS发送一次数据电压值没有变化

楼主(2019-08-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uint miao=0,ad_val;
unsigned char a,flag_time,t0_num,flag_uart,flag_on,t1_num=0;
float ad_vo;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21;
        SCON=0x50;
        //PCON=0x80;
  TH0=(65536-921)/256;
        TL0=(65536-921)%256;
        TH1=0xfd;
        TL1=0xfd;
        TR1=1;
        ET0=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uchar get_ad()
{
        uchar adval;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delay(1);
        P1=0xff;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adval=P1;
        adrd=1;
        return adval;
}
void main ()
{
        init();
        wela=1;
        P0=0x7f;
        wela=0;
        while(1)
        {
                if(flag_uart==1)
                {
                        flag_uart=0;
                        ES=0;
                        TI=1;
                        switch(flag_on)
                        {
                                case 0:
                                TR0=1;
                                break;
                                case 1:
                                TR0=0;
                                break;
                                case 2:
                    miao=0;
                                break;
                        }
                        while(!TI);
                        TI=0;
                        ES=1;

                }

        if(flag_time==1)
        {
                flag_time=0;
                ad_val=get_ad();
                ad_vo=ad_val*5.0/256.0;
                ES=0;
                TI=1;
                printf("dianya: %f   shijian: %d.%d%d%d S\n",ad_vo,miao/1000,miao%1000/100,miao%100/10,miao%10);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921)/256;
        TL0=(65536-921)%256;
        miao++;
  t0_num++;
  if(t0_num==80)
        {
                t0_num=0;
                flag_time=1;
        }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_uart=1;
        if(a==49)
                flag_on=0;
        else if (a==50)
                flag_on=1;
        else
                flag_on=2;
}

楼主:
晶振用的11.0592  为什么我20mS发送一次数据电压值没有变化

网友A:
原理图得提供啊,至少框图有吧,怎么接线的

从时序图可知首先要选定片选,即置CS=0,程序中一直让cs为0,这样一直选定其工作。对转换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