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容表

楼主(2019-08-20):
自制电容表
   很多贴片电容都没有标明电容值,而我又舍不得扔了它们;自己做电路玩
时,经常看到一些废电路板上有很多贴片电容,可以拆下来用,但是却看不到
容量,很郁闷。所以我决定做一个电容表来测试它们的容量。
   我用单片机8952和电压比较器339做了一个简单的电容容量测量表,参数大
致如下:
   电容测量范围为1pF-9999.99uF,最小分辨力为1pF。分为5个量程,可以自
动切换量程,也可手动切换。
   另外,有简单的频率计功能,能测量0-60MHz的数字信号频率(TTL电平);
还可以产生几个单点频率的方波信号(比如1KHz)。
   采用1602LCD作为显示器;4个按键控制;使用24C01保存当前设置值,不用
每次开机重新设置。可单5V供电,也可9V交流供电。

    电容测试原理简介:根据电容的充电公式,可以计算出电容在充电到
1/nVcc(其中n>1,Vcc为充电电源电压)电压时充电时间跟电容的容量和电阻成
正比,跟充电电源电压无关。(通过一个微分方程即可求得,具体的计算步骤这
里省略,一般的电路教材上都有讲解)。
   工作过程如下:首先,通过单片机选通放电三极管Q9,将电容上的电放掉,
放电完毕之后,选通Q1-Q5中的一个三极管,经过一定的电阻,对电容进行充电;
同时,打开单片机的计数器0,开始计数。然后单片机等待外部中断0的发生。当
电容充电达到参考电压值时,比较器翻转,发出充电完成信号到中断0端口,单
片机响应中断,停止计数器0,并关闭充电电路,接通放电电路。接着读出计数
器0的值,进行计算,适当的调整后,输出到LCD上显示。然后又开始一次新的
测试,如此循环。
   本电路通过一个电压比较器(LM339)来检测电容充电的终止。由电阻R31,
R32及RW1构成一个分压器,产生一个基准电压。当电容两端电压超过比较电压时,
比较器翻转,产生一个低电平到单片机的中断0(INT0)引脚,通知单片机电容充电
完成。
    RW1是精密可调电阻,用来调整电压比较器的参考电压。调整RW1,使P点电压
为电源电压的0.632倍(理论值,实际值可能有点不一样,见调试部分)。
    C0是并联在测量端的一个小电容(30pF),用来减少电路分布电容的影响。因为
在单片机内部做了软件调零,所以有一个固定的偏移量,对结果的显示不会造成
影响。
    Q8和Q10是用来平衡电路和温度补偿。作用不是很大,如果觉得麻烦,可以
省掉这个两个三极管,把集电极和发射极直接连接起来,基极那个位置悬空就行了。
    U4是一个计数器,测量频率时,先做一个预分频。因为52的计数器频率不够高。
   调试:
         先把HEX文件烧入到单片机中,然后将全部零件装好,检查确认无误后,
接通电源。调整RW1,使P点电压约为电源电压的0.632倍。然后进入主菜单,选择
校准0点,确定,等待校准完成。然后退回到主菜单,选择电容测量,自动模式。
用几个质量比较好的电容(或者用另一块电容表先测量出来),检查电容值是否显示
正确。如果不正确,可适当微调RW1,使其正确。然后依次检查其它量程,是否正确。
如果各个量程不能同时调准,则需要适当微调一下R11、R13、R15、R18、R20等
量程电阻的阻值(可以通过采用并联电阻等方式,不过一般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
这些电阻都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当调试完成后,可用热熔胶将RW1固定下来,避免
使用时不小心改变了它的阻值。
  使用方法:
       板上总共有四个按键:MENU键,UP键,DOWN键和ENTER键。可以使用MENU键,
退回到主菜单或者上一级菜单。使用ENTER键,来确认选用的功能。UP和DOWN键用来
移动菜单和切换量程用。
      主菜单包括以下几项:1. Capacity 电容测量;2. Frequency 频率测量;
3. Square Wave 方波发生;4. Settings 设置。1.0版本的Settings里边只有一个
选项——调整电容测试0点。5. Help 帮助选项。
      在电容测量的手动模式下,按动MENU键,将返回到主菜单;按动UP键,将增大
量程;按动DOWN键,将减少量程;按动ENTER键,将保存当前量程状态,下次进入电容
测试时,将会自动选择该量程。

       在频率测量模式下,按下MENU键,返回主菜单。其它按键无效。

       在方波发生模式下,按下MENU键,返回主菜单;UP键,升高输出频率;DOWN键,
降低输出频率;ENTER键,保存当前频率值,下次再进入方波发生模式时,会自动选则
该频率值。
  注意:上边的按动,指的均为短按键。短按键——按键时间大于20ms,小于1S。
                                    长按键——按住按键大于1S。
      在1.0版本中,未使用长按键功能。如果您长按键,系统则会忽略本次按键。

下边是我测试的几个电容的值,供参考:
  电容编号         1         2       3          4           5

   标称值         3.3pF      30pF    250pF      2200pF     47000pF
         量程1  000004pF  000029pF  000249pF   00222*pF  0405**pF
          量程2  --------  --------  --------  0002.22nF  0048.8*nF
   实测值量程3  --------  --------  --------  00002.2nF  00049.1nF
          量程4  --------  --------  --------  000.002uF  000.048uF
          量程5  --------  --------  --------  ---------  0000.04uF
  电容编号         6         7          8        9          10

   标称值         0.1uF      0.47uF      1uF      22uF       47uF
         量程1   0926**pF  --------   --------   --------- --------
          量程2  0110.**nF  0458.1*nF  1014.**nF  ---------  --------
   实测值量程3  00114.4nF  00491.0nF  01080.*nF  2224*.*nF  6451*.*nF
          量程4  000.112uF  000.482uF  001.057uF  021.886uF  056.6**uF
          量程5  0000.10uF  0000.43uF  0000.96uF  0021.31uF  0048.52uF
  电容编号         11         12       13        14         15

   标称值          100uF      220uF     470uF     1000uF     1500uF
         量程1  ---------  --------   --------   --------- --------
          量程2  ---------  --------   --------   --------- --------
   实测值量程3  ---------  --------   --------   --------- --------
          量程4  115.8**uF  231.8**uF  482.***uF  ---------  --------
          量程5  0111.65uF  0228.9*uF  0476.**uF  1045.**uF  1484.**uF
注:“--------”表示量程不适合,未做测试。“*”表示读数不稳定。
         测量示波器探头,容量为140pF
通过上面的测试可以看出,基本上可以确定出电容的容量了。比如测得的值为22uF
左右,那么我就知道这是一个标称为22uF的电容。

补充几点:
       系统最好接地(大地),否则,在pF挡,将会导致数据跳动。如果不好接地,
用手握住测量端的地,也会稳定得多。

         另外,调零的时候,要把探头接上,否则调好后再接探头,会使底数增加。
我用的这个探头,接上去,底数会增加大概28pF。
          在U6(74HC00)的①脚上接一个100K的电阻到地,在R40与频率测试输入之间,
接一个0.1uF的电容,可大大提高频率测试的灵敏度。

           另外,当测试频率不高时,会发生振荡现象。在U6(74HC00)的⑥脚与U4(74HC393)
的①脚间,串联一个10K的电阻,即可解决这问题。

网友A:
很好,太棒了,谢谢楼主。

网友B:
下载研究一下,谢谢分享